找一款4位单片机,可以支持用KEIL编程,下载方便,资料齐全

楼主(2023-03-25):
谢谢大家

网友A:
我知道你想啥,我也想;c51-8位的吧,虽然问题会多一点,同一赛道,共同竞技!

网友B:
KEIL支持的就别想了,8位机都被鄙视,你还4位机。
4位机找otp的,做电子表的那些,20年前我用得最多的是十速(TEN SPEED)的4位机。

网友C:
同样的玩意还有华邦的W742E816、W742C811、W742C811、W742S81A、W741C20X、W741L260等,KEC的KLCS-47E、ELAN的EM73PE00等,问题是你得买得到,并且KEIL能否支持尚且存疑。建议你在ALLDATASHEEET的搜索栏里选Description,输入4 bit进行搜索。然后就是海量的比对、查找、询价...
其实,能用现在的片子是最好的。

网友C:
目前市面上还能整到的还有合泰的HTG12B0,4bit 。但是KEIL支持HOLTEK的8 bit片子,4 bit的是否支持不清楚。毕竟只是很久很久以前接触过一点点4bit的片子

网友D:
现在没有流行的4位机了,在一些特定的功能芯片用4位cpu设计,

网友E:
4位只有Intel 4004,别的没听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