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到51单片机定时器:写一个定时器1计时1秒,让P2口灯以不同频率闪烁

楼主(2023-03-25):
新手学到51单片机定时器:写一个定时器1计时1秒,让P2口灯以不同频率闪烁,各位前辈看到多指教下:
#include<reg51.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u8 a,b;
sbit led0 = P2^0;
sbit led1 = P2^1;
sbit led2 = P2^2;
sbit led3 = P2^3;

void time0_init(void)
{
   TMOD = 0x01;
   TH0  = 0x4b;
   TL0  = 0xfc;
   TR0  = 1;
}

void time(void)
{
        if(TF0 == 1)
                {
                     TH0  = 0x4b;
                     TL0  = 0xfc;
                     TF0  = 0;
                      a++;
                }

       if(a == 20)
            {
                   a = 0;
                   b++;
            }
}

void d0(void)
{
        led0 = b % 2;
        led1 = ~led0;
        led3 = b % 4;
      //led3 = b % 60;
}

void main()
{
        time0_init();
        while(1)
        {
                 time();
                d0();
        }
}

网友A:
main()函数里死循环内d0()一句,改为:if a==0 d0();

网友B:
建议用T2是24位定时器的8051,STC8H8K64U, USB直接仿真,定时1S只需要中断1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in()函数里死循环内d0()一句,改为:if a==0 d0();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用T2是24位定时器的8051,STC8H8K64U, USB直接仿真,定时1S只需要中断1次

那单片机效率就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用T2是24位定时器的8051,STC8H8K64U, USB直接仿真,定时1S只需要中断1次

谢谢前辈介绍,STC8H8K64U这款单片机确实不错,作为我的下一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