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单片机库文件要怎么添加到工程里才能调用STC12的P4口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3-03-25):
要添加 STC12C5A60S2.H 头文件

#include <STC12C5A60S2.H>

网友B:
直接包含头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C:
头文件和P4SW相应位置1,然后就可以操作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要添加 STC12C5A60S2.H 头文件

#include

可是我直接添加的话编译之后就会报错,好像说该头文件无效之类的意思,这该怎么办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头文件和P4SW相应位置1,然后就可以操作了

在开始新建工程时单片机型号还是选择AT89c52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直接包含头文件就可以了

可是我直接保护这个头文件时会报错,说P4口无定义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