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软件STM32单片机GPIO口识别电压怎么调?

楼主:
我用proteus进行stm32F103C8驱动无刷直流电机BLDC-STAR仿真,发现stm32没法识别除了+5V之外的电压,调用了IDR寄存器看有没有识别:
这是+5V电压,正常识别

+4.99和+5.01V电压,都没有识别.
求大神指导以下怎么调节这个stm32的端口识别电压
孩子只是刚学,想着现编个程序让电机动起来,没想到没法识别这个霍尔信号。。。

这是proteus全图:

按键在程序里注释掉了,不起作用。像这样直接仿真也没法识别

网友A(2023-03-26):
我一般是在STM32CubeMX里面直接调GPIO电平

网友B(2025-11-25):
亲,解决了嘛,我和你一样遇到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