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佬帮我看看为啥我的单片机LCD1602仿真显示不出来?

楼主(2023-03-25):
代码如下: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RS=P3^5;
sbit RW=P3^6;
sbit E=P3^4;
uint i,j;
uchar num;
uchar code table1[]="YL51   MCU";
uchar code table2[]="000000000000";

void delay(uint x)
{
        for(i=x;i>0;i--)
        {
        for(j=120;j>0;j--);
        }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RS=0;
                RW=0;
                E=0;
                P2=com;
                E=1;
                delay(5);
                E=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
        RS = 1;
        RW = 0;
        E=0;
        P2 = dat;
        E = 1;
        delay(5);
        E = 0;
}
void init()
{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8);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06);
}
void main()
{
        init();
        for(num=0;num<9;num++)
        {
                write_data(table1[num]);
                delay(300);
        }
        write_com(0x80+0x40);
        for(num=0;num<16;num++)
        {
                write_data(table2[num]);
                delay(300);
        }
        while(1);
}

网友A:
void init()
{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06);
}

网友B:
初始化改一下:
void init()
{
        RW=0;
        write_com(0x38);//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write_com(0x01);//显示清零,数据指针清零
        write_com(0x0c);//设置开显示,不显光标
        write_com(0x06);//设置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1
        write_com(0x80);//数据指
}

网友C: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RS=P3^5;
sbit RW=P3^6;
sbit E=P3^4;
uint i,j;
uchar num;
uchar code table1[]="YL51   MCU";
uchar code table2[]="000000000000";

void delay(uint x)
{
        for(i=x;i>0;i--)
        {
                for(j=120;j>0;j--);
        }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RS=0;
        P2=com;
        E=1;
        delay(1);
        E=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
        RS=1;
        P2=dat;
        E=1;
        delay(1);
        E=0;
}
void init()
{
        E=0;
        RW=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06);
}
void main()
{
        init();
        write_com(0x80);
        for(num=0;num<10;num++)
        {
                write_data(table1[num]);
                delay(100);
        }
        write_com(0x80+0x40);
        for(num=0;num<12;num++)
        {
                write_data(table2[num]);
                delay(100);
        }
        while(1);
}

楼主:
非常感谢,已经可以了。
麻烦能说明一下我代码的问题吗?我实在看不出来哪里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已经可以了。
麻烦能说明一下我代码的问题吗?我实在看不出来哪里有问题

就是在你的程序基础上改的,你逐句对比不就知道哪里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在你的程序基础上改的,你逐句对比不就知道哪里有问题?

ok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