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Arduino mega 2560R3编程控制12条RGB流水灯带是否可行?

楼主(2023-03-25):
这是我初次发帖,想问问各路大神的看法和意见。
  关于我这次的想法,我打算制作一个灯箱(灯光装置)它由12条5V WS2812B灯带(每路57颗灯珠)并列组成。57这个数字是我这个作品的观念的需求,所以是比较重要的。
  而我通过ChatGPT了解到可以使用Arduino mega2560R3控制器进行编程然后操控12条灯带同时从第一颗逐渐点亮到第五十七颗灯珠期间花费五秒钟时间,直到所有灯珠被点亮接着就常亮三十六秒,接着再花费3秒钟从第五十七颗灯珠回流熄灭,循环重复。
  我想知道的就是这么一个灯光装置,Arduino控制器能够做出这个效果吗?

楼主:
劳烦各位路过的大神不要吝啬贵言~~

网友A:
可以,WS2812一位元耗时1.3us
控制一个WS2812有24位元耗时31.2us
由于12條灯帶的目标效果是一样的
所以可以用同一引腳信号控制
57x31.2=1778.4us=1.8ms

网友B:
要求低的很,随便单片机都能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WS2812一位元耗时1.3us
控制一个WS2812有24位元耗时31.2us
由于12條灯帶的目标效果是一样的

我弄了一段代码,但是在那基础上还缺少一个很关键的一步:先是能够利用Arduino mega2560控制板控制一条WS2812B灯带进行一个五秒钟的流水点亮效果,然后常亮,然后5秒钟回流。但是我想要在这基础上去控制它每颗的灯珠点亮和熄灭的亮度变化时间,要怎么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弄了一段代码,但是在那基础上还缺少一个很关键的一步:先是能够利用Arduino mega2560控制板控制一条WS ...

用数组
一颗WS2812用三个字元的数据来控制三原色(红,绿,蓝)
57颗就要用一个171字元的数组
{0,0,0,
0,0,0,
0,0,0,
...

如要渐渐点亮第二颗的绿色
第0秒
{0,0,0,
0,5,0,
0,0,0,
...

第0.2秒
{0,0,0,
0,10,0,
0,0,0,
...

第0.4秒
{0,0,0,
0,15,0,
0,0,0,
...

数组每改变一次就输出一次整个数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