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单片机关于I2C一路总线问题

楼主(2023-03-25):
stm32  I2C 我想带
1个TM1650
1个DS1302
1个OLED
1个24C02
怎么分配地址 我看1650个1302没法改变从站地址  可以实现吗?

网友A:
没法改变从站地址,那就用另外的IO口通信。

网友B:
I2C芯片不能设置地址的话,一个总线只能挂一个芯片。

网友C:
DS1302什么时候成I2C了?
TM1650 严格来讲,也不是什么I2C好吧?
你那个 OLED 说的太宽也不知道具体是不是。
唯一也只有 24C02 算正儿八经的I2C了。

网友D:
可以选择支持多路通讯串口来做,如GD的32位机

网友E:
这都用上STM32了,端口还那么紧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