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与单片机连接串口通讯电路及程序

楼主(2023-03-26):
压缩包内包含:单片机 Keil uVision5  C程序
                      proteus电路
如需要CVI程序见本人贴http://www.51hei.com/bbs/dpj-227709-1.html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sbit DIO = P1^6;

void delay_5us(unsigned char y)                         //(2.17*y+5)us延时,11.0592M晶振
{
    while(--y);
}

void OneWireWByte(unsigned char x)    //向1wire总线写一个字节,X是要写的字节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DIO=0;                  //拉低总线
        _nop_();                      //要求>1us,但又不能超过15us
        _nop_();
        if(0x01&x)
        {
          DIO=1;                //如果最低位是1,则将总线拉高
        }
        delay_5us(30);                //延时60-120us
        DIO=1;                  //释放总线
        _nop_();                      //要求>1us
        x=x>>1;                       //移位,准备发送下一位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v)
//1ms单位延时(实际是0.998ms)。50是49ms;500是490ms,还算准. 晶振11.0592M
{
    unsigned char i;
    while(v--)
    {
        for(i=0;i<111;i++);
    }
}
unsigned char OneWireRByte(void)          //从1-wire总线读一个字节.返回读到的内容
{
    unsigned char i,j;
    j=0;
    for(i=0;i<8;i++)
    {
        j=j>>1;
        DIO=0;                  //拉低总线
        _nop_();                      //要求>1us,但又不能超过15us
        _nop_();
        DIO=1;                   //释放总线
        _nop_();
        _nop_();
        if(DIO==1)               //如果是高电平
        {
             j|=0x80;
        }
        delay_5us(30);                  //要求总时间在60-120us
        DIO=1;                  //释放总线
        _nop_();                      //要求>1us
    }
    return j;
}
void DS18b20_int(void)                //每次上电都给18b20初始化,设置18b20的参数.
{
    DIO=0;
    delay_5us(255);                   //要求480-960us
    DIO=1;                      //释放总线
    delay_5us(30);                    //要求60-120us
    if(DIO==0)
    {
        delay_5us(200);              //要求释放总线后480us内结束复位
        DIO=1;                 //释放总线
        OneWireWByte(0xcc);         //发送Skip ROM命令
        OneWireWByte(0x4e);         //发送"写"暂存RAM命令
        OneWireWByte(0x00);         //温度报警上限设为0
        OneWireWByte(0x00);         //温度报警下限设为0
        OneWireWByte(0x7f);         //将18b20设为12位,精度就是0.25度
        DIO=0;
        delay_5us(255);                  //要求480-960us
        DIO=1;                  //释放总线
        delay_5us(240);                  //要求释放总线后480us内结束复位
        DIO=1;                  //释放总线
    }
}
unsigned int DS18b20_readTemp(void)     //读18b20温度值
{
    unsigned int temp;
    unsigned char DS18b20_temp[2];    //温度数据
    DIO=0;
    delay_5us(255);                      //要求480-960us
    DIO=1;                      //释放总线
    delay_5us(30);                      //要求60-120us
    if(DIO==0)
    {
        delay_5us(200);                  //要求释放总线后480us内结束复位
        DIO=1;                  //释放总线
        OneWireWByte(0xcc);         //发送Skip ROM命令
        OneWireWByte(0x44);         //发送温度转换命令
        DIO=1;                  //释放总线
                    delay(1000);                                        //1000ms
        DIO=0;
        delay_5us(255);                  //要求480-960us
        DIO=1;                  //释放总线
        delay_5us(30);                  //要求60-120us
        if(DIO==0)
        {
            delay_5us(200);              //要求释放总线后480us内结束复位
            DIO=1;              //释放总线
            OneWireWByte(0xcc);     //发送Skip ROM命令
            OneWireWByte(0xbe);     //发送"读"暂存RAM命令
            DS18b20_temp[0]=OneWireRByte();    //读温度低字节
            DS18b20_temp[1]=OneWireRByte();    //读温度高字节
            temp = 256 * DS18b20_temp[1] + DS18b20_temp[0];
            DIO=0;
            delay_5us(255);              //要求480-960us
            DIO=1;              //释放总线
            delay_5us(240);              //要求释放总线后480us内结束复位
            DIO=1;              //释放总线
        }
    }
        return temp;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char i;
        while(ms--)
        {
                 for(i=0;i<120;i++);
        }
}
void InitUART(void)
{
    TMOD = 0x20;     //9600bps
    SCON = 0x50;
    TH1 = 0xFD;
    TL1 = TH1;
    PCON = 0x00;
    EA = 1;
    ES = 1;
    TI = 1;
    TR1 = 1;
}

int main(void)
{
  int temp;
  InitUART();
  DS18b20_int();                    //初始化18B20
        while(1)
        {

           temp = DS18b20_readTemp();             //读温度数据

//    putchar(temp/0xff);                   //然后将温度数据通过串口发送
//    putchar(temp%0xff);
                if(temp>=0){
                        printf("+%4.2f",temp*0.5/8);}
                        else{
                                printf("%4.2f",temp*0.5/8);}

    DelayMS(100);

        }
}

Keil代码与Proteus仿真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