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可以把.HEX文件导入至自己绘制的元器件中吗?

楼主(2023-03-26):
关于Proteus绘制元器件
请问一下,Proteus可以把.HEX文件导入至自己绘制的元器件中吗

楼主:
就是单片机可以加载.HEX文件,其他的器件可以加载.HEX文件吗,比如称重机的HX711模块

网友A:
这个需要编写仿真模型才可以

网友B:
选中仿真中的MCU右键,编译属性,program file选中自己的hex

网友C:
HX711模块有别人做好的那种模型,内部有单片机,所以才可以加载hex文件。

网友D:
hex文件要导入单片机器件才有用, 而且是单片机与编译器配套的的hex, 自绘器件没有51单片机内核,是跑不了51hex文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hex文件要导入单片机器件才有用, 而且是单片机与编译器配套的的hex, 自绘器件没有51单片机内核,是跑不了51h ...

但我看一些称重机的仿真的proteus,里面的HX711是可以装载.HEX文件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编写仿真模型才可以

请问一下怎么编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HX711模块有别人做好的那种模型,内部有单片机,所以才可以加载hex文件。

自己要绘制的话,要咋弄啊

网友E:
可以的,可以在proteus中绘制好仿真图,然后在芯片中添加.hex文件,然后可以仿真

网友F:
在proteus做好仿真图,写好编程,然后导入hex文件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