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直流电机用什么驱动模块驱动,用51单片机控制

楼主(2023-03-26):
能用l298n吗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46v - 2A 以下可以用这个

网友B:
多大功率扭矩的电机,是否需要正反转以及转速控制?
电动车还是什么无人机或其他地方用的? 用的模块是不同的。

网友C:
固态继电器,比如:

网友D:
L298N,是一款接受高电压的电机驱动器,直流电机和步进电机都可以驱动。在6V到46V的电压范围内,提供2安培的电流。24V直流电机驱动没有问题

网友E:
如果只是控制通断,一个MOSFET就行了。

网友F:
24V普通有刷直流电机,一个MOSFET就可以的事,要什么模块。

网友G:
之驱动一路电机是可以的

网友H:
如果只是运转和停止,不需要调速和换向,那么使用一个继电器驱动是最合适的。

网友I:
如果需要控制直流电机的正反转,需要H桥IC,可以推荐用A4950,国产的替代芯片AT8236也不错,这两款芯片驱动电流印象中也有3A以上。

网友J:
可以,但是注意一下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