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RM的FS-EMB4412A实验箱关于LED灯程序的问题

楼主(2023-03-26):
上面的是实验箱的第一个代码,后面是根据第一个改出来的,然后现在的要求是先亮第一段代码的LED灯,然后点击4412实验箱上的音量+和音量-可以中断切换到第二个代码的亮灯。或者可以给出一个延时函数,延时2秒左右的时间切换到第二段代码也可以。

#include "exynos_4412.h"

/**********************************************************************
* @brief  mydelay_ms program body
* @param[in] int (ms)
* @return   None
**********************************************************************/
void mydelay_ms(int ms)
{
int i, j;
while(ms--)
{
  for (i = 0; i < 5; i++)
   for (j = 0; j < 514; j++);
}
}

/*-------------------------MAIN FUNCTION------------------------------*/
/**********************************************************************
* @brief  Main program body
* @param[in] None
* @return   int
**********************************************************************/
int main(void)
{
/*
  *Config
  *D1 -> GPX2_4 D2 -> GPX3_0
  *D3 -> GPX2_7  D4 -> GPX1_0
  */

GPX2.CON = (GPX2.CON & ~(0xf<<16 | 0xf<<28)) | (0x1<<16 | 0x1<<28) ;//GPX2_4:output, D1
                 //GPX2_7:output, D3
GPX3.CON = (GPX3.CON & ~(0xf<<0)) | 0x1<<0; //GPX3_0:output, D2
GPX1.CON = (GPX1.CON & ~(0xf<<0)) | 0x1<<0; //GPX1_0:output, D4

/*
  * Turn off all LED
  * */
GPX2.DAT &= ~(0x1 << 4);
GPX2.DAT &= ~(0x1 << 7);
GPX3.DAT &= ~(0x1 << 0);
GPX1.DAT &= ~(0x1 << 0);
while(1)
{
  //Turn on D1
  GPX2.DAT |= 0x1 << 4;
  mydelay_ms(500);

  //Turn on D3
  GPX2.DAT |= 0x1 << 7;

  //Turn off D1
  GPX2.DAT &= ~(0x1 << 4);
  mydelay_ms(500);

  //Turn on D2
  GPX3.DAT |= 0x1 << 0;

  //Turn off D3
  GPX2.DAT &= ~(0x1 << 7);
  mydelay_ms(500);

  //Turn on D4
  GPX1.DAT |= 0x1 << 0;

  //Turn off D2
  GPX3.DAT &= ~(0x1 << 0);
  mydelay_ms(500);

  //Turn off D4
  GPX1.DAT &= ~(0x1 << 0);

}
return 0;
}

#include "exynos_4412.h"
/**********************************************************************
* @brief  mydelay_ms program body
* @param[in] int (ms)
* @return   None
**********************************************************************/
void mydelay_ms(int ms)
{
int i, j;
while(ms--)
{
  for (i = 0; i < 5; i++)
   for (j = 0; j < 514; j++);
}
}

/*-------------------------MAIN FUNCTION------------------------------*/
/**********************************************************************
* @brief  Main program body
* @param[in] None
* @return   int
**********************************************************************/
int main(void)
{
/*
  *Config
  *D1 -> GPX2_4 D2 -> GPX3_0
  *D3 -> GPX2_7  D4 -> GPX1_0
  */

GPX2.CON = (GPX2.CON & ~(0xf<<16 | 0xf<<28)) | (0x1<<16 | 0x1<<28) ;//GPX2_4:output, D1
                 //GPX2_7:output, D3
GPX3.CON = (GPX3.CON & ~(0xf<<0)) | 0x1<<0; //GPX3_0:output, D2
// GPX1.CON = (GPX1.CON & ~(0xf<<0)) | 0x1<<0; //GPX1_0:output, D4

/*
  * Turn off all LED
  * */
GPX2.DAT &= ~(0x1 << 4);
GPX3.DAT &= ~(0x1 << 0);
GPX2.DAT &= ~(0x1 << 7);
GPX1.DAT &= ~(0x1 << 0);
while(1)
{
  //Turn on D1
  GPX2.DAT |= 0x1 << 4;
  mydelay_ms(500);

  //Turn on D2
  GPX3.DAT |= 0x1 << 0;
  //Turn off D1
  GPX2.DAT &= ~(0x1 << 4);
  mydelay_ms(500);

  //Turn on D3
  // GPX2.DAT |= 0x1 << 7;
  //Turn off D2
  GPX3.DAT &= ~(0x1 << 0);
  mydelay_ms(500);

  //Turn on D4
  // GPX1.DAT |= 0x1 << 0;
  //Turn off D3
  //GPX2.DAT &= ~(0x1 << 7);
  //mydelay_ms(500);

  //Turn off D4
  //GPX1.DAT &= ~(0x1 << 0);

}
return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