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管理系统-C语言代码

楼主(2023-03-26):
1. 定义图书类Book,包括如下属性:
- 书名
- 作者
- 出版社
- 出版日期
- ISBN号
- 借出状态

2. 定义读者类Reader,包括如下属性:
- 姓名
- 学号/工号
- 借阅书籍数量
- 借阅历史

3. 定义图书馆类Library,包括如下属性:
- 图书馆名称
- 图书总量
- 已借出图书数量
- 图书列表

4. 定义如下函数进行图书管理:
- add_book():添加书籍
- remove_book():删除书籍
- borrow_book():借阅书籍
- return_book():归还书籍
- check_book_status():检查书籍借出状态
- search_book():查找书籍
- add_reader():添加读者
- remove_reader():删除读者
- borrow_history():查看借阅历史
- check_reader_status():检查读者借书状态
- search_reader():查找读者

5. 根据以上函数实现一个完整的图书馆管理系统。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 图书类
typedef struct book_struct {
    char name[100];
    char author[50];
    char publisher[50];
    char publish_date[20];
    char isbn[50];
    int borrowed;
} Book;

// 读者类
typedef struct reader_struct {
    char name[50];
    char id[50];
    int borrow_amount;
    Book *borrow_list[10];   // 保存借阅记录
} Reader;

// 图书馆类
typedef struct library_struct {
    char name[50];
    int total_books;
    int borrowed_books;
    Book *book_list[10000];  // 最多保存10000本书
    Reader *reader_list[1000];  // 最多保存1000名读者
} Library;

// 函数声明
void add_book(Library *lib, Book *book);
void remove_book(Library *lib, Book *book);
void borrow_book(Library *lib, Reader *reader, Book *book);
void return_book(Library *lib, Reader *reader, Book *book);
void check_book_status(Book *book);
Book* search_book(Library *lib, char *name);
void add_reader(Library *lib, Reader *reader);
void remove_reader(Library *lib, Reader *reader);
void borrow_history(Reader *reader);
void check_reader_status(Reader *reader);
Reader* search_reader(Library *lib, char *name);

int main() {
    // 初始化图书馆
    Library lib = {"XX大学图书馆", 0, 0, {NULL}, {NULL}};

    // 初始化几本书
    Book b1 = {"算法导论", "Thomas H. Cormen",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6-8-1", "9787111187776", 0};
    Book b2 = {"UNIX编程艺术", "Eric S. Raymond",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04-1-1", "9787115120024", 0};
    Book b3 = {"信息简史", "James Gleick", "中信出版社", "2002-7-1", "9787508600987", 0};

    // 添加几本书到图书馆
    add_book(&lib, &b1);
    add_book(&lib, &b2);
    add_book(&lib, &b3);

    // 初始化读者
    Reader r1 = {"张三", "2018001", 0, {NULL}};

    // 添加读者
    add_reader(&lib, &r1);

    // 借一本书
    borrow_book(&lib, &r1, &b1);

    // 返还一本书
    return_book(&lib, &r1, &b1);

    return 0;
}

// 添加书籍
void add_book(Library *lib, Book *book) {
    if(lib->total_books >= 10000) {
        printf("Error: 图书馆容量已满,无法添加新书!\n");
        return;
    }
    lib->book_list[lib->total_books] = book;
    lib->total_books++;
    printf("添加 \"%s\" 成功!\n", book->name);
}

// 删除书籍
void remove_book(Library *lib, Book *book) {
    for(int i=0; i<lib->total_books; i++) {
        if(strcmp(lib->book_list[i]->name, book->name)==0) {
            // 如果这本书借出去了,不允许删除
            if(lib->book_list[i]->borrowed) {
                printf("Error: 书籍 \"%s\" 已借出,无法删除!\n", book->name);
                return;
            }
            lib->total_books--;
            for(int j=i; j<lib->total_books; j++) {
                lib->book_list[j] = lib->book_list[j+1];
            }
            printf("删除 \"%s\" 成功!\n", book->name);
            return;
        }
    }
    printf("Error: 没有找到要删除的书籍!\n");
}

// 借阅书籍
void borrow_book(Library *lib, Reader *reader, Book *book) {
    // 判断读者已经借了多少本书了
    if(reader->borrow_amount >= 10) {
        printf("Error: 读者 \"%s\" 借书已达上限!\n", reader->name);
        return;
    }
    // 判断这本书是否已经借出去了
    if(book->borrowed) {
        printf("Error: 书籍 \"%s\" 已被借出!\n", book->name);
        return;
    }

    reader->borrow_list[reader->borrow_amount] = book;
    reader->borrow_amount++;
    book->borrowed = 1;
    lib->borrowed_books++;
    printf("\"%s\" 已被 \"%s\" 借阅!\n", book->name, reader->name);
}

// 归还书籍
void return_book(Library *lib, Reader *reader, Book *book) {
    // 查找这本书是否由该读者借阅
    int found = 0;
    for(int i=0; i<reader->borrow_amount; i++) {
        if(reader->borrow_list[i] == book) {
            found = 1;
            for(int j=i; j<reader->borrow_amount-1; j++) {
                reader->borrow_list[j] = reader->borrow_list[j+1];
            }
            reader->borrow_list[reader->borrow_amount-1] = NULL;
            reader->borrow_amount--;
            book->borrowed = 0;
            lib->borrowed_books--;
            printf("\"%s\" 已被 \"%s\" 归还!\n", book->name, reader->name);
            break;
        }
    }
    if(!found) {
        printf("Error: \"%s\" 并没有借阅 \"%s\"!\n", reader->name, book->name);
    }
}

// 检查书籍的借出状态
void check_book_status(Book *book) {
    if(book->borrowed) {
        printf("\"%s\" 已经被借出了!\n", book->name);
    } else {
        printf("\"%s\" 目前还没被借出!\n", book->name);
    }
}

// 查找书籍
Book* search_book(Library *lib, char *name) {
    for(int i=0; i<lib->total_books; i++) {
        if(strcmp(lib->book_list[i]->name, name)==0) {
            return lib->book_list[i];
        }
    }
    printf("Error: 没有找到书籍 \"%s\"!\n", name);
    return NULL;
}

// 添加读者
void add_reader(Library *lib, Reader *reader) {
    if(lib->total_books >= 1000) {
        printf("Error: 图书馆读者容量已满,无法添加新读者!\n");
        return;
    }
    lib->reader_list[lib->total_books] = reader;
    lib->total_books++;
    printf("添加读者 \"%s\" 成功!\n", reader->name);
}

// 删除读者
void remove_reader(Library *lib, Reader *reader) {
    for(int i=0; i<lib->total_books; i++) {
        if(lib->reader_list[i] == reader) {
            // 如果这个读者还有未归还的书,不允许删除
            if(reader->borrow_amount > 0) {
                printf("Error: 读者 \"%s\" 还有未归还的书籍,无法删除!\n", reader->name);
                return;
            }
            lib->total_books--;
            for(int j=i; j<lib->total_books; j++) {
                lib->reader_list[j] = lib->reader_list[j+1];
            }
            printf("删除读者 \"%s\" 成功!\n", reader->name);
            return;
        }
    }
    printf("Error: 没有找到要删除的读者!\n");
}

// 查看读者借阅记录
void borrow_history(Reader *reader) {
    printf("%s 的借阅历史:\n", reader->name);
    for(int i=0; i<reader->borrow_amount; i++) {
        printf("%d. %s (%s)\n", i+1, reader->borrow_list[i]->name, reader->borrow_list[i]->author);
    }
}

// 检查读者是否有借书超期未归还的情况
void check_reader_status(Reader *reader) {
    if(reader->borrow_amount == 0) {
        return;
    }
    printf("检查 %s 是否有超期未归还的书籍...\n", reader->name);
    // 模拟检查过程,假设借阅期限为14天,超过14天就算超期
    for(int i=0; i<reader->borrow_amount; i++) {
        if(reader->borrow_list[i]->borrowed == 1) {
            printf("警告:\"%s\" 已经超期未归还 %d 天!\n", reader->borrow_list[i]->name, 28);
        }
    }
}

// 查找读者
Reader* search_reader(Library *lib, char *name) {
    for(int i=0; i<lib->total_books; i++) {
        if(strcmp(lib->reader_list[i]->name, name)==0) {
            return lib->reader_list[i];
        }
    }
    printf("Error: 没有找到读者 \"%s\"!\n", name);
    return NULL;
}

网友A:
这应该是学习链表的代码,怎么不用呢?还有菜单也没写

网友B:
牛,做个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