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开发板实现电子琴和数码管计算器程序(超简单)

楼主:
程序实现内容为:
1、通过矩阵键盘输入和数码管显示可以实现简易计算器的功能。
2、计算器功能有基本的加减乘除外,还实现了累加累乘的功能。
3、矩阵键盘从第一排往右的案件功能分别为1、2、3、+、4、5、6、-、7、8、9、*、0、清零、等于、除
4、在第一二独立按键按下切换还可以实现电子琴和计算器切换的功能5、程序包含数码管显示函数。

普中A2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ring.h>
//strcmp(tempName, names[i]) == 0
#define KEYS P1
typedef signed long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int u12;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unsigned char chice = 0;
int find;
        long view = 0;                                  //计算器最终数字定义
        int s = 0;                                                //按键次数
        int num = 1;
        long temp,temp1;                                //计算器用到的数值
        long sum = 0;
        long totalsum = 0;
        int tect = 0;                                        //测试是否按下等号
sbit KEY1 = P3^1;
sbit KEY2 = P3^0;
int ZE;                                                        //选择模式
int sound;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sbit beep=P2^5;
void delay(int t)
{
        while(t--);        //大概等于十微秒

}
u8 code smgduan[17]={0x3f,0x06,0x5b,0x4f,0x66,
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40};// 显 示 0~F 的值
void Display(int 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1;LSB=1;LSC=1; break;//显示第 0 位
                case(1):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 1 位
                case(2):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 2 位
                case(3):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 3 位
                case(4):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 4 位
                case(5):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 5 位
                case(6):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 6 位
                case(7):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 7 位
        }
}
void Displaynum(long num)
{
        long temp ;
        int nums[8];
        long i,j;
        u16 sum;
        int m = 0;
        for(sum = 1,j = 0;j < 8;j++)
        {
        if ( num >= 0 )
    {

        if(sum <= num && num >= 0 )
        {
            temp = num / sum;
            temp = temp % 10;
            nums[j] = temp;
                        m++;
        }
                else if(num == 0)
                {
                        nums[j] = 0;
                        m++;
                        break;
                }
                sum *= 10;
        }
    else if(num < 0)
        {
                if(num < 0 && sum <= (-num))
                {

                        temp = (-num) / sum;
            temp = temp % 10;
            nums[j] = temp;
                        m++;

                }
                else
                {
                        nums[j] = 16;
                        m++;
                        break;
                }
                sum *= 10;
        }
        }
    for(i = 7;i >= 0;i--)
        {
        j = nums[i];
                if(i < m)
                {
                        Display(7 - i);
                        P0=smgduan[j];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
                else
                {
                        P0 = 0X00;
                }

        }

}
void Mkey()
{
        int a = 0;
        KEYS = 0X0f;
        if(KEYS != 0X0f)
        {
           delay(1000);
           if(KEYS != 0Xff)
           {
                           KEYS=0X0F;
                        switch(KEYS) //判断列
                        {
                                case(0X07): chice=0;break;
                                case(0X0b): chice=1;break;
                                case(0X0d): chice=2;break;
                                case(0X0e): chice=3;break;
                        }
                        KEYS=0XF0;
                        switch(KEYS)
                        {
                                case(0X70): chice=chice;break;
                                case(0Xb0): chice=chice+4;break;
                                case(0Xd0): chice=chice+8;break;
                                case(0Xe0): chice=chice+12;break;
                        }
                        switch(chice) //对每个按键进行功能定义
                        {
                                case(0):find = 1;break;                case(1):find = 2;break;                case(2):find = 3;break;                case(3):find = 10;break; //加
                                case(4):find = 4;break;                case(5):find = 5;break;                case(6):find = 6;break;                case(7):find = 11;break; //减
                                case(8):find = 7;break;                case(9):find = 8;break;                case(10):find = 9;break;        case(11):find = 12;break;//乘
                                case(12):find = 0;break;        case(13):find = 14;break;        case(14):find = 15;break;        case(15):find = 13;break;//除

                        }
                        switch(find) //音频频率
                        {
                                case(1):sound = 70;break;
                                case(2):sound = 65;break;
                                case(3):sound = 60;break;
                                case(4):sound = 55;break;
                                case(5):sound = 50;break;
                                case(6):sound = 45;break;
                                case(7):sound = 40;break;
                                case(8):sound = 35;break;
                        }

           }
           while(KEYS!=0xf0)
           {
                           if(ZE == 2 && sound > 35)
                        {
                                beep = ~beep;delay(sound);

                        }
           }                         //检测按键松手检测
           sound = 0;
           if(sum == 0)
           {
                           view = 0;
           }
           view = (view *= 10) + find;        //累加
           if(find < 10 && s == 0)                //第一次加
           {
                           sum = 1;
                        temp = view;

           }
           else if(find >= 10)
           {
                           if(tect == 0 && s > 0)                  //累算
                        {
                                switch(find)
                                {
                                        case(10):temp = temp + temp1;break;
                                        case(11):temp = temp - temp1;break;
                                        case(12):temp = temp * temp1;break;
                                        case(13):temp = temp / temp1;break;
                                }
                        }
                           view = 0;
                        switch(find)
                        {
                                case(10):s=1;break;
                                case(11):s=2;break;
                                case(12):s=3;break;
                                case(13):s=4;break;
                        }
           }
           if(find < 10 && s != 0)        //第二次加
                {
                        sum = 1;
                        temp1 = view;
                }

        }

}
void Comp()
{

        if(find == 15)
        {

                switch(s)
                {
                        case(1):view = temp + temp1;break;
                        case(2):view = temp - temp1;break;
                        case(3):view = temp * temp1;break;
                        case(4):view = temp / temp1;break;
                }
                temp = view;
                find = 0;
                sum = 0;
                s = 0;
                tect = 1;
        }
        else if(find == 14)
        {
                view=0;
                temp = 0;
                temp1 = 0;
                s = 0;
                find = 0;
                sum = 0;
                totalsum = 0;
                tect = 0;
        }
}
void XUAN()
{
        if(KEY1 == 0 || KEY2 == 0)
        {
                delay(100);
                if(KEY1 == 0)
                {
                        ZE = 1;
                }
                if(KEY2 == 0)
                {
                        ZE = 2;
                }
                while(!KEY1 || !KEY2);
        }
}
void main()
{
        while(1)
        {
                XUAN();
                Mkey();
                if(ZE != 2)
                {
                        Comp();
                        Displaynum(view);
                }
                if(ZE == 2)
                {
                        view = 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