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定时控制系统,继电器到设定时间亮起来后,时钟停了,八位数码管不显示

楼主:
定时控制系统可以显示时间,并独立控制两组继电器的开关状态,具体功能如下:

(1)显示时间,包括星期,小时,分钟;

(2)分别间歇控制2个继电器的开关,各继电器的导通时间和断开时间可以独立设置,以分钟为单位。例如间歇继电器A导通n分钟,关闭m分钟,如此循坏。

求教各位帮忙看下单片机程序问题在哪里。多谢了。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a[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段选0-9
uChar b[8]={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位选
uChar second=50,minute=59,hour=23,day=07,count;
sbit Key1 = P3^0; //继电器确认设置
sbit Key2 = P3^1; //调位
sbit Key3 = P3^2; //加一
sbit Key4 = P3^3; //切换

sbit L1=P1^0;                //继电器控制口
sbit L2=P1^1;
uChar a1=01,a2=01;        //间歇继电器1的休息时间a1与工作时间a2
uChar b1=01,b2=01;        //间歇继电器2的休息时间b1与工作时间b2
uChar a11=01,a21=01,b11=01,b21=01;        //记录间歇继电器组设置后的状态
/*********************延迟函数********************/
void Delay(uInt t)
{
while(t)
{
t--;
}
}
/*********************时分秒显示函数*******************/
void Dispaly1(uChar day,uChar hour,uChar minute)
{
/*********************第一位数码管*********************/
P2=b[0];
P0=a[day/10];
Delay(10);
/*********************第二位数码管*********************/
P2=b[1];
P0=a[day%10];
Delay(10);
/*********************第三位数码管*********************/
P2=b[2];
P0=0x40;
Delay(10);
/*********************第四位数码管*********************/
P2=b[3];
P0=a[hour/10];
Delay(10);
/*********************第五位数码管*********************/
P2=b[4];
P0=a[hour%10];
Delay(10);
/*********************第六位数码管*********************/
P2=b[5];
P0=0x40;
Delay(10);
/*********************第七位数码管*********************/
P2=b[6];
P0=a[minute/10];
Delay(10);
/*********************第八位数码管*********************/
P2=b[7];;
P0=a[minute%10];
Delay(10);
}
/*********************继电器状态显示函数********************/
void Dispaly2(uChar a1,uChar a2,uChar b1,uChar b2)
{
P2=b[0];
P0=a[a1/10];
Delay(10);

P2=b[1];
P0=a[a1%10];
Delay(10);

P2=b[2];
P0=a[a2/10];
Delay(10);

P2=b[3];
P0=a[a2%10];
Delay(10);

P2=b[4];
P0=a[b1/10];
Delay(10);

P2=b[5];
P0=a[b1%10];
Delay(10);

P2=b[6];
P0=a[b2/10];
Delay(10);

P2=b[7];
P0=a[b2%10];
Delay(10);
}
/*********************时钟按键扫描函数*********************/
void Keyscan1()
{
static uChar j=0;
/*时钟调位和数值加一功能*/
if(Key2==0)
{
Delay(10);
if(Key2==0)
while(!Key2);
j++;
}
if(j%4==1)
{
if(Key3==0)
{
Delay(10);
if(Key3==0)
while(!Key3);
day++;
if(day==8)
day=1;
}
}
if(j%4==2)
{
if(Key3==0)
{
Delay(10);
if(Key3==0)
while(!Key3);
hour++;
if(hour==24)
hour=0;
}
}
if(j%4==3)
{
if(Key3==0)
{
Delay(10);
if(Key3==0)
while(!Key3);
minute++;
if(minute==60)
minute=0;
}
}
}

/*间歇继电器扫描函数*/
void Keyscan2()
{
static uChar n=0;
/*调位和加一功能*/
if(n%4==1)
{
if(Key3==0)
{
Delay(10);
if(Key3==0)
while(!Key3);
a1++;
if(a1==10)          //继电器1休息时间不超过10分钟
a1=1;
}
}
if(n%4==2)
{
if(Key3==0)
{
Delay(10);
if(Key3==0)
while(!Key3);
a2++;
if(a2==10)           //继电器1工作时间不超过10分钟
a2=1;
}
}
if(n%4==3)
{
if(Key3==0)
{
Delay(10);
if(Key3==0)
while(!Key3);
b1++;
if(b1==10)                //继电器2休息时间不超过10分钟
b1=1;
}
}
if(n%4==0)
{
if(Key3==0)
{
Delay(10);
if(Key3==0)
while(!Key3);
b2++;
if(b2==10)                //继电器2工作时间不超过10分钟
b2=1;
}
}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TMOD=0x01;          /*定时器以方式一工作*/
TH0=(65536-10000)/256;
TL0=(65536-10000)%256;/*10ms计时*/
EA=1;
ET0=1;/*允许定时器0中断*/
TR0=1;/*打开定时器0*/
while(1)
{
static uChar h=0;
/*时钟和继电器切换功能*/
if(Key4==0)
{
Delay(10);
if(Key4==0)
while(!Key4);
h++;
}
if(h%2==0)/*如果按键偶数次则显示时钟*/
{
Dispaly1(day,hour,minute);
Keyscan1();
}

if(h%2==1)/*如果按键奇数次则显示日期*/
{
Dispaly2(a1,a2,b1,b2);

Keyscan2();
Delay(10);
if(Key1==0)                                //按键K4按下确定设置并退出
        {
                Delay(10);
                a11=a1;
                a21=a2;
                b11=b1;
                b21=b2;
                break;

        }
}
}
}
/**********************中断函数**************************/
void time0_int(void) interrupt 1
{
TH0=(65536-10000)/256;
TL0=(65536-10000)%256;
count++;
if(count==100)/*10ms??ê±£???100′??ò??o?1s*/
{
count=0;
second++;
if(second==60)
{
second=0;
minute++;
if(L1==1)
                        {
                                a11--;
                                if(a11==0)
                                {
                                        L1=0;
                                        a11=a1;
                                }
                        }

                        if(a21==0)
                        {
                                L1=1;
                                a21=a2;
                        }
                        else if(L1==0)
                        {
                                a21--;
                        }
                        if(L2==1)
                        {
                                b11--;
                                if(b11==0)
                                {
                                        L2=0;
                                        b11=b1;
                                }
                        }

                        if(b21==0)
                        {
                                L2=1;
                                b21=b2;
                        }
                        else if(L2==0)
                        {
                                b21--;
                        }
if(minute==60)
{
minute=0;
hour++;
if(hour==24)
{
day++;
hour=0;
minute=0;
second=0;
if(day==7)
{
day=01;
hour=0;
minute=0;
second=0;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