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有会雅特力AT32F403A的么

楼主(2023-03-26):
请教各位大神,有会雅特力AT32F403A的么,本人想学这个,以前一直弄51单片机,想找个师傅教。十分感谢了!

网友A:
帮你顶起,没用过这个片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顶起,没用过这个片子

跟STM32的可以PIN对PIN

网友B:
可以去看看APM32,绝大部分型号硬件和软件和STM32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去看看APM32,绝大部分型号硬件和软件和STM32通用。

我是想找个师傅教我怎样用32位单片机,不是怎样用这个芯片。只是我目前刚好手上有这个芯片。

网友C:
买个ST的芯片,自己换上去,
雅特力和ST的生态差太远了

网友D:
你会用STM32就会用 雅克力的32

楼主:
STM32也不会用,就是想找个师傅教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是想找个师傅教我怎样用32位单片机,不是怎样用这个芯片。只是我目前刚好手上有这个芯片。

要学就要学个通用的 大众化的,资料齐全的, 你不要一上来就整个听都没听说的! 买个STM32最小系统板也就10几块钱!

楼主(2023-11-06):
引用 网友E:
要学就要学个通用的 大众化的,资料齐全的, 你不要一上来就整个听都没听说的! 买个STM32最小系统板也就 ...

这个芯片是国产的,而且和STM软硬件可以直接代换。

网友F:
官网都有demo程序,我也是看着deno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官网都有demo程序,我也是看着deno搞的

请教最简单的程序下载方法,就是想写个最简单的程序试一下,也要会下载程序才行。可惜我连这个都不会。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请教最简单的程序下载方法,就是想写个最简单的程序试一下,也要会下载程序才行。可惜我连这个都不会。

用STLink或DapLink最简单

网友H:
引用 楼主:
请教最简单的程序下载方法,就是想写个最简单的程序试一下,也要会下载程序才行。可惜我连这个都不会。

我刚上传了一个空的工程模板,可以自己去帖子里下载,已经编译好了,工程中之打开了串口中断,连接stlink可以直接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