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keil m51文件在哪里设置,没找到?

楼主(2023-03-26):
如题,

网友A:
m51文件就是map文件,你已经设置成功并且正确生成了。

网友B:
Memory Map已经勾选(默认)。

网友C:
已经默认勾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51文件就是map文件,你已经设置成功并且正确生成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Memory Map已经勾选(默认)。

谢谢嗯嗯

网友D:
你在Device页选的 LX51 他就不会生成 m51文件 只会生成 MAP文件,
如果你希望生成 m51文件,就去掉LX51 的勾,那么就不会生成 MAP文件 只会生成 m51 文件了。

看你的阅读习惯自行选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