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如何对音频进行处理?

楼主(2023-03-26):
我现在打算用stm32f103和vs1053做个音频处理的小项目,实现录音存储,录音播放,对录音进行变声处理,倍速播放,现在其他功能都已经实现了,就差对录音的音频进行变声处理这个功能,对于这个功能的实现暂时也没啥头绪,各位大佬有什么好的实现思路吗?

网友A:
变声不变速处理有算法的,你可以网上搜搜看,至少能搜到原理。

网友B:
将wav文件转换为16位PCM编码格式,并将数据存储在数组中,再通过stm32进行播放或传输。同时,需要注意文件大小和存储空间的限制,以避免内存过载

网友B:
将wav文件转换为16位PCM编码格式,并将数据存储在数组中,再通过stm32进行播放或传输。同时,需要注意文件大小和存储空间的限制,以避免内存过载
音频信号(语音)8KHz的采样速率即可,音乐则需要60KHz左右的采样速率。
要在窗口和相关音频质量参数等,根据您的要求,选择APE格式转换格式设置输出的音频格式;

注:MP3本身损坏音质的音乐文件,然后再转换回APE不会恢复原来的音质。

网友C:
我觉得你最好找个现成的库来处理变音吧,github上就有的,变音原理虽然简单,自己搞没个一年半载弄不出来商业版的。

网友D:
想找头绪建议学习傅里叶变换

网友E:
还没有选型确认的话,可以考虑GD32F303来做音频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