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吊顶灯太亮,有什么好方法,不用拆卸,降低亮度

楼主(2023-03-27):
能不能在开关上做文章,降低亮度,节电。

网友A:
拆点儿LED灯  哈哈

网友B:
都是LED的,开关上不行,还是要在灯上想办法,但简单处理,就是给灯上贴个膜,网上很多静电磨砂膜就很好用。

网友C:
可以考虑降低电压。(加个转换器,或者串大的二极管),再或者降低电流。并一个大的水泥电阻

网友D:
集成LED灯应该是恒流驱动的,要不想法降低设定电流(有采样电阻可以改没有的话这条没用),或者看灯条是不是串联多组的可以拆一组去,并联的就不能动了。

网友E:
如果灯本身不是名牌的,内部灯珠肯定不是高显指的,还不如一次性改造成高显指的,对家人眼睛负责些。

网友F:
LED灯在开关上做文章降低亮度不容易,因为LED大部分都是恒流源驱动,通过在开关上加二极管或调压装置等方法降低电压实现不了,如若是多个灯,可以采用分路控制,嫌太亮时关闭一部分灯

网友G:
不是可以调亮度的吗?我家的用遥控器调亮度。

网友H:
量下驱动电流,串电阻;
或者上某一个宝淘个电流小的恒流驱动器;
或者换瓦数小的灯,便宜的300x300mm集成吊顶灯一套不到十块钱;
或者灯上贴膜;
再或者等用一年后老化了就没那么亮了!

网友I:
电路上没办法,一般里面有驱动器自动恒流,要拆开改电阻

网友J:
直接买一个调光器就好啦。

网友K:
用可控硅调功率

网友L:
有些灯可以,有些灯则不可以。

网友M:
10楼正解

网友N:
看看是什么主控芯片的,非隔离的LED恒流电源应该有检流电阻,一般是几欧姆得小电阻,查查芯片资料,换大一点的检流电阻,可以减小LED电流。

网友N:
看看这个有没有用

网友O:
可以使用PWM控制实现亮度调节。

网友P:
这个简单啊!贴硫酸纸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