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3842a+kapc4l139+lm358电源电路原理图改可调电流电压怎么改?

楼主(2023-03-27):
改可调电流电压怎么改?谢谢大家

网友A:
在IC1 431下分压电阻那里加上一个电位器,然后加电测试一下看带载能力如何,注意不要直接加市电,直接加一个20伏以上的直流电在电源输出测,然后用镊子短接一下3842第7脚上边的电阻,电源就会启动,测下输出电压能否调节

网友A:
改可调电流的话在IC6 431回路加一个精密多圈电位器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IC1 431下分压电阻那里加上一个电位器,然后加电测试一下看带载能力如何,注意不要直接加市电,直接加一 ...

改可调电流呢?

网友B:
电流可以调节一下LM358的5引脚的222电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