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f2k60s2单片机的PWM同时输出多少路?

楼主:
看手册STC15f2k60s2单片机有三路PWM输出,设置寄存器CCAPM0,CCAPM1,CCAPM2,可以在三组不同管脚切换(P1.0,P1.1,P37)(P2.5,P2.6,P2.7)(P3.5,P3.6,P.7).  也就是说同时最多是输出三路PWM输出,请问有没有什么思路,增加PWM输出路数,比如六路?

网友A(2023-03-27):
可以外加74芯片控制,用FPGA你想几路就几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外加74芯片控制,用FPGA你想几路就几路。

这不是,不想增加硬件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不想增加硬件吗.

具体要看PWM信号去向,驱动什么,接什么负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具体要看PWM信号去向,驱动什么,接什么负载。

驱动三个舵机,和三个电机,电机驱动频率不高(2kHZ左右),舵机的频率就更低了,由于频率不高,能不能再三组管脚上 来回切换,实现多路的扩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驱动三个舵机,和三个电机,电机驱动频率不高(2kHZ左右),舵机的频率就更低了,由于频率不高,能不能再 ...

可以试试软件PWM? 一组8个IO口输出8路相同频率不同占空比的信号。

网友C:
建议切换到STC8H系列单片机,可以输出多路PWM

网友D:
3路PWM,可以切换到几组引脚,任何时候只能选择一组。

网友E:
换管脚兼容的 STC15H2K64S4-36I-LQFP44/32, 42路PWM;
资料见STC8G数据手册中的STC15H2K部分

网友F:
STC8系列单片机常规是8路PWM,如果PWM频率低的话是可以用定时器模拟的,有几个IO口就可以有几路PWM.

网友G:
主程序够快, 通过查询标志位,人工置位,模拟N个P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