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如何转换成AD PCB格式?求帮助

楼主:
谢谢大家

8370MB_6G_4SFP V1.0 20230327.zip

网友A(2023-03-31):
PCB从PADS转换成AD格式:
导入后按下快捷TGA重新铺下铜,完成。

导出.asc

导出.asc

保存位置

保存位置

先择需要必要导出的内容

先择需要必要导出的内容

AD中打开文件

AD中打开文件

选择需要导入文件的格式

选择需要导入文件的格式

选刚才导出的文件

选刚才导出的文件

导入成功

导入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