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Keil下Objects文件夹下的文件这么大?

楼主(2023-03-28):
使用KeilV9.61版。今日拷贝整个项目才注意到,Objects文件夹大小竟有一百多兆字节。进去查看,有几M的文件,也有二三十M的文件。以为是以前累积下来的文件。将Objects和Listings文件夹下的文件全部删除。再次编译,随后查看。Objects文件夹仍超过一百兆,Listings文件夹夹大小也接近三十兆。可设置减小吗?

网友A:
9.61是c51版本号,这个编译器不太可能生成这么大的obj文件,你用的应该是rvmdk吧?100M不算大,跟别人交换文件把obj和lst目录删除即可。

网友B:
有些文件可以设置不生成

网友C:
我这里只有20几M

网友D:
Keil的Objects文件夹包含了编译器生成的目标文件和可执行文件。这些文件通常比源代码大得多,因为它们包含了已经被编译、链接并转换成机器码的程序代码。 在Keil中,如果你使用默认设置进行编译,则会生成一个完整的可执行程序,并将其保存在Objects文件夹中。这个可执行程序包括所有必要的库函数、启动代码等等,以及你自己写的代码。 此外,在调试或优化模式下编译时,Keil还会生成一些额外的信息用于调试和分析目的。例如,调试符号表和跟踪信息等都需要占用更多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