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网络变压器选型有什么要求

楼主(2023-03-28):
(无正文)

网友A:
以太网网络变压器,也称为网络隔离变压器、以太网变压器、网络滤波器,主要用于信号传输、阻抗匹配、波形修复、信号杂波抑制和高电压隔离等作用。1  在选择以太网网络变压器时,您需要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网络类型:根据您的网络类型(例如T1/E1、ISDN/ADSL、VDSL、T3/E3、SDH、64KBPS、10/100BASE或1000BASE-TX)选择合适的网络变压器。2 磁芯材料:磁芯材料的选择会影响网络变压器的滤波性能。3 阻抗匹配:网络变压器应能够与您的PHY芯片和RJ45连接器进行阻抗匹配,以确保信号传输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