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做ds18b20测温程序出现的问题,用手触摸不变化

楼主(2023-03-28):
想请教一下,如果做ds18b20时出现,用手触,温度显示也不会有变化可能的原因有哪些?

网友A:
1.        传感器没有正确连接:检查传感器连接是否正确,确保电源、地线和数据线正确连接。

2.        传感器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转换:DS18B20 需要一定的时间来进行温度转换,如果没有足够的时间,温度显示将不会变化。确保代码中的转换时间足够长。

3.        传感器被影响:DS18B20 温度传感器在测量温度时非常敏感,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很大。如果传感器被手触或受到其他干扰,可能会导致温度读数不准确或不变化。

4.        传感器损坏:如果传感器已经损坏或过期,可能会导致温度读数不准确或不变化。

网友B:
读写ds18b20的程序中时序不准确

网友C:
我之前设计也遇到跟你一样的情况。是时序设置的有问题。。把时序该对就好了

网友D:
ds18b20读写时序很重要,读写的过程中不能被其他东西打断(比如中断处理);
建议楼主把其他功能都关掉  只保留ds18b20的功能,单步调试看下读到的值是什么,如果固定为某个值可能是没转换成功的缺省值;
另外有示波器的话建议用示波器简单看下时序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