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8T6单片机有DAC输出通道吗?

楼主(2023-03-28):
STM32F103C8T6有DAC输出通道吗,是哪几个引脚?

网友A:
没有,绝对没有。

网友B:
有的,datasheet里找找。

网友C:
f103有DAC功能,DAC输出0-3.3,固定引脚好像是PA4和PA5

网友D:
引用 网友C:
f103有DAC功能,DAC输出0-3.3v不需要固定的引脚吧?理论上普通io口都行。

STM32F103C8T6没有DAC,256K内存以上的才有DAC功能,而且只有两个:PA4,PA5
PWM和DAC不是一个东西

网友E:
没有 用PWM占空比外接电容能简单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