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码管 为什么数字只显示一半呢?

楼主(2023-03-29):
#include<reg51.h>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uchar led[]={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char a[3];
  uchar b[]={0x01,0x02,0x04,};
  uint second;
  uchar key;
  uint z;
  uchar flag=0;
  sbit keyif=P3^7;

  void delay(uchar i){
  uchar j;
  for(;i>0;i--){
  for(j=0;j<100;j++);
  }
  }

  void init(void){
  TMOD=0x02;
  second=0;
  EA=1;
  ET0=1;
  key=0;
  z=0;
  }

   void display(void){
  uchar i;
  a[0]=led[second/100];
  a[1]=led[second%100/10];
  a[2]=led[second%10];
  for(i=0;i<3;i++){
  P2=b[i];
  P0=a[i];
  delay(10);
  }
  }
   void main(){
init ( ) ;
P0 = led[0];
P2 = 0;
while(1){
  if(keyif ==0){
   key++;
   switch(key){
case 1:
    second =0;
    flag =0;
    TH0 = 0x00;
    TL0 = 0x00;
    TR0 = 1;
    break;
case 3:
second =0;
P0 = led[0];
P2 = 0;
flag =2;
break;
}
while(keyif ==0);
}
switch(key){
case 2 :
z = 0;
TR0 = 0;
display();
break;
case 4:
second =404;
flag =1;
display();
key = 0;
break;

}
if(flag==1)
display();
}
}

void timer()interrupt 1 using 0
{
TR0 = 0;
TH0 = 0x00;
TL0 = 0x00;
z++;

display();
if(z == 15) {
display();
second++;
z = 0;
}
if (second ==999){
TR0=0;
second =0;
key = 1;
}
TR0 = 1;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想看数码管异常这里有几张,能全部知道是怎么回事算本事.

不消隐造成的显示错误

网友C:
电路连接错误:如果单片机数码管显示数字只有一半,可能是因为电路连接不正确。
程序问题:程序编写不正确也会导致单片机的数码管只显示一半。程序设计时需要确保输出控制信号的正确性以及程序流程的正确性。

网友D:
又是硬件问题吗?

网友E:
输出取反,或者换个其他极性的数码管

网友B:
想看数码管异常这里有几张,能全部知道是怎么回事算本事.

网友F:
不亮的地方,组成数字 721
所以,是共阴共阳搞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整个代码逻辑有点乱~
写代码之前,先画个流程吧~~

谢谢!我更换了led,解决了问题!

网友G:
整个代码逻辑有点乱~
写代码之前,先画个流程吧~~

网友G:
都仿真了,就不能单步执行一下,很快就能发现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