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接触测电笔拆解

楼主(2023-03-29):
拆解了一款非接触式测电笔
测量火线零线是有不同的反应
芯片打磨过了,不知道具体型号
具体测试原理不是很清楚,用示波器探头靠近就叫个不停,所以无法下手

主控芯片

主控芯片

楼主:
我测绘了电路图,不知道怎么上传

楼主:
电路图测绘出来了,请高手分析一下原理!

网友A:
像是一个单片机

楼主:
肯定是一个单片机,因为按钮是复用的,按一下开机,再按一下就变换测量范围,长按就会关闭。
不过不知道是什么单片机,很少见14脚的单片机
看本论坛有人拆了个电动牙刷好像也是14脚的单片机。

网友B:
我买的一把是74系列的门电路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一把是74系列的门电路实现的

这是我描绘的电路图,看样子应该是单片机,因为数字电路一般都是左边最后一脚是GND,右边最后一脚是VCC,这个芯片不是的。

描绘的电路图

描绘的电路图

网友C:
引用 楼主:
肯定是一个单片机,因为按钮是复用的,按一下开机,再按一下就变换测量范围,长按就会关闭。
不过不知道是 ...

14脚单片机很多,如果你会写程序随便一个九齐,辉芒微的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