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蓝牙串口灯光控制程序,串口虚拟终端输入无反应

楼主(2023-03-29):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lcd016.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CD_RS=P2^0;
sbit LCD_RW=P2^1;
sbit LCD_EN=P2^2;
#define LCD_Data_Port P0
#define BAUD 9600
#define FOSC 12000000L        //12mhz
sbit ADCS=P1^0;
sbit ADCLK=P1^1;
sbit ADDI=P1^2;
sbit ADDO=P1^2;
sbit LED=P1^4;
sbit ld=P3^7;
sbit SW=P1^7;
unsigned char cmd;  // 存储蓝牙模块发送的命令
uint dat = 0x00;      //AD值
uchar adc=0;//存储adc0832值
uint voltage = 0;
uchar pwm=0;//PWM占空比参数
uchar time=0;
uchar LED_buffer1[16] = {"ADC:000LX"};//ADC显示缓冲
uchar LED_buffer2[16] = {"voltage:0.00V"};//电压显示缓冲
sbit UART_TX=P3^1;      // 定义蓝牙模块 TX 引脚
sbit UART_RX=P3^0;      // 定义蓝牙模块 RX 引脚
/*------------------------------------------------
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int t,无返回值
unsigned int 是定义无符号整形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65535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while(--t);
}

void UART_Init()        // 定义串口初始化函数
{
    SCON=0x50;          // SCON 寄存器配置,工作方式为模式 1,允许接收和发送
    TMOD=0x20;          // TMOD 寄存器配置,使用波特率发生器,不用自动重载
        PCON=0x00;        //波特率不加倍
    TH1=(65536 - (FOSC / 12 / BAUD));           // 定时器 1 的重装值,用于产生 9600 波特率
    TL1=(65536 - (FOSC / 12 / BAUD));                        //(65536 - (FOSC / 12 / BAUD))
        RI=0;
        TI=0;      //清0发送中断标志位
        ES=1; // 打开串口中断开关
    TR1=1;              // 启动定时器 1
      PS=1;                                //设置串口优先级第一

}

void UART_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 定义串口发送函数
{
    SBUF=dat;           // 将要发送的数据存入 SBUF
    while(!TI);         // 等待数据发送完成
    TI=0;               // 清除发送标志位
}

unsigned char UART_ReceiveByte()         // 定义串口接收函数
{
    while(!RI);         // 等待数据接收完成
    RI=0;               // 清除接收标志位
    return SBUF;        // 返回接收到的数据
}

// 从ADC读取数据的函数
uchar ADC_read_data(unsigned char channel)
{
    unsigned char i = 0;
    unsigned char j;
    unsigned int dat = 0;
    unsigned char ndat = 0;

    if (channel == 0) channel = 2;//通道1
    if (channel == 1) channel = 3;//通道2
    ADDI = 1;//输入引脚拉高
    _nop_();//延时1us
    _nop_();//延时1us
    ADCS = 0;//片选
    _nop_();//延时1us
    _nop_();//延时1us
    ADCLK = 1;//拉高时钟
    _nop_();//延时1us
    _nop_();//延时1us
    ADCLK = 0;//拉低时钟
    _nop_();//延时1us
    _nop_();//延时1us
    ADCLK = 1;//拉高时钟
    ADDI = channel & 0x1;
    _nop_();//延时1us
    _nop_();//延时1us
    ADCLK = 0;//拉低时钟
    _nop_();//延时1us
    _nop_();//延时1us
    ADCLK = 1;//拉高时钟
    ADDI = (channel >> 1) & 0x1;
    _nop_();//延时1us
    _nop_();//延时1us
    ADCLK = 0;//拉低时钟
    ADDI = 1;//输出1
    _nop_();//延时1us
    _nop_();//延时1us
    dat = 0; //存储清零
    for (i = 0; i < 8; i++)    //循环8次
    {
        dat |= ADDO;//读取引脚
        ADCLK = 1; //拉高时钟
        _nop_();//延时1us
        _nop_();//延时1us
        ADCLK = 0;//拉低时钟
        _nop_();//延时1us
        _nop_();//延时1us
        dat <<= 1;//左移   最低位从外面进去,最高位往左顶依旧是最高位  即0832数据最高位先进去
        if (i == 7) dat |= ADDO;//读取引脚
    }
    for (i = 0; i < 8; i++)//循环8次
    {
        j = 0;
        j = j | ADDO; //读取引脚
        ADCLK = 1;    //拉高时钟
        _nop_();//延时1us
        _nop_();//延时1us
        ADCLK = 0;    //拉低时钟
        _nop_();//延时1us
        _nop_();//延时1us
        j = j << 7;    //左移7位
        ndat = ndat | j; //合并数据
        if (i < 7) ndat >>= 1;//去掉符号
    }
    ADCS = 1; //清除片选
    ADCLK = 0;//拉低时钟
    ADDO = 1; //输出1
    dat <<= 8;//数据移位
    dat |= ndat;//合并数据
    return(ndat);
}

void init_timer1()//定时器1的初始化函数
{
TMOD|=0X01;  //设置计时器1为工作模式1,计时器0为工作模式1
    TH0=0X3c;    //设置计时器1的计数器高位为0x3C,让定时器1产生一个50ms的中断信号
    TL0=0XB0;    //设置计时器1的计数器低位为0xB0
    ET0=1;       //打开定时器1中断允许
    EA=1;        //打开总中断
    TR0=1;       //打开计时器1,若是定时器0则是TH0\TL0\ET0\TR0\TMOD=0X01
}

void main()
{
uchar i=0;
ld=0;
UART_Init();        // 初始化串口
LCD_Init(); // 初始化LCD
init_timer1();
while (1)
{

      pwm=adc/2;
        if(i<100) //输出PWM调光,将一个周期具体化为100等分,从而易得高电平多少分来计算pwm
            i++;//不断自增代表对一个周期100等分中每个等分进行检查此时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在这100中方波越疏越暗,越密越亮。
        else
            i=0;
        if(i<pwm)
            LED=0;
        else
            LED=1;

}

}
// 串口中断程序
void SerialInterrupt() interrupt 4 {
  if (RI == 1) {    // 接收到数据

    cmd = SBUF;   // 存储接收到的数据
        if(cmd=='0')
        {ld=1;}
        if(cmd=='1')
        {ld=0;}
        RI = 0;         // 清除接收中断标志

  }
  }
//定时器1中断函数
void Timer1() interrupt 1
{
    if(time<8)
        time++;
    else
    {

    adc = ADC_read_data(0);//读取adc值
    voltage = adc * 500.0 / 255;//将adc值换算成电压
    LED_buffer1[4] = adc / 100 + '0';        //取adc百位
    LED_buffer1[5] = adc % 100 / 10 + '0';    //取adc十位
    LED_buffer1[6] = adc % 10 + '0';        //取adc个位
    LED_buffer2[8] = voltage / 100 + '0';        //取电压个位
    LED_buffer2[9] = '.';//小数点
    LED_buffer2[10] = voltage / 10 % 10 + '0';    //取电压十分位
    LED_buffer2[11] = voltage % 10 + '0';    //取电压百分位
    LCD_ShowString(1, 1, LED_buffer1);    //显示字符串
    LCD_ShowString(2, 1, LED_buffer2);    //显示字符串
    }
    TH0 = 0x3C;     // 设置定时器1计数初值,用于控制LED亮度的PWM值
    TL0 = 0xB0;     // 设置定时器1计数初值,用于控制LED亮度的PWM值
}

楼主:
D2输入1,0都没反应

网友A:
完整的工程发一下,帮你调试一下

楼主:
工程已贴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整的工程发一下,帮你调试一下

工程已贴上,麻烦大佬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