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的VDDA悬空时为什么有时候可以复位成功

楼主(2023-03-29):
是这样的,前段时间画了块板子给我们的固件工程师调试用,但由于Layout的失误导致MCU的VDDA管脚的电容没有接到3.3V上,等于说VDDA管脚接了个电容接地。在调试的过程中MCU偶尔不能正常复位,但我们的工程师也没想到这里有问题就正常调试,后面发现问题解决了。现在想了解下MCU在VDDA悬空的情况下为什么是偶尔复位不成功,而不是百分百复位不成功。

网友A:
STM32的VDDA和VDD之间只有几个欧姆的电阻,不接也没事儿。如果不了解你的单片机VDDA特性,用示波器看下上电瞬间VDDA的特征不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