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41T0时钟芯片电路问题

楼主:
       请教一下大家,谁比较熟悉M41T0这款时钟芯片。我今天在学习一款电路板的时候发现,它的NF引脚,居然是接在纽扣电池的正极。可翻阅M41T0的资料,里面说得很清楚,NF引脚是一个没有功能的引脚,但是使用中要把它接地。有点迷惑了,到底是接地还是不接地呢?如果不按要求接地,而是像我看见的那样接电池正极,会有什么后果呢?

网友A(2023-03-29):
没有使用的脚最好空,规格书上没有特别说明接电源正和接地都不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使用的脚最好空,规格书上没有特别说明接电源正和接地都不好。

规格书明确写了:1,这个引脚是没有功能的;2,这个没有功能的引脚必须接地。我没有弄明白的是,我目前手上的这款电路中,它并没有接地,而是直接接在了纽扣电池的正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规格书明确写了:1,这个引脚是没有功能的;2,这个没有功能的引脚必须接地。我没有弄明白的是,我目前手 ...

因为这货有个哥哥叫 M41T00M6F,卧槽,编不下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因为这货有个哥哥叫 M41T00M6F,卧槽,编不下去了

非常感谢,终于找到了问题。丝印模糊,所以误以为M41T00的最后一个0是D,所以查找资料的时候找的是M41T0,没想到这货真的有一个哥哥,而且哥哥和弟弟在这个引脚刚好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