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2A电源第一次画电路板 PCB布局合理吗?

楼主(2023-03-29):
uc3842

uc3842
第一次画电路板,布局合理吗,不知道原理对不对

修改了对不对呢,还有哪里不正确吗?

uc3842修改后

uc3842修改后
地线这样连能达到分压吗?

仿真好像不对

3D电路板

网友A:
做出成品来才知道。

网友B:
不考虑安全距离(功率三极管周边、初次级间)?地线包围圈太大,EMC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考虑安全距离(功率三极管周边、初次级间)?地线包围圈太大,EMC有问题!

分析完全正确!还有7812整流前要加滤波电容。

网友D:
第一次画图,这就不错了,多画几次就熟练了。

网友E(2023-12-07):
膜拜大佬,是在不知道行不行就做出来后面再迭代

网友F:
感觉布线怪怪的,高低压交错。电源电路一般是左右一边是高压,另一边低压,然后变压器和光藕在高低分界处。

网友G:
给你个参考图

网友H:
注意高低压区隔离,必要时可锣槽加强隔离效果。

网友I:
过电流就打一个过孔?

网友J:
布局感觉需要需要再紧凑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