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有大佬帮我看看这个单片机DS18B20哪里写错了吗?显示000.0000

楼主(2023-03-29):
#include <at89c51RC2.h>
#include <intrins.h>

sbit DS18B20_IO = P3^7;

#define DS18B20_SKIP_ROM        0xCC
#define DS18B20_CONVERT_T       0x44
#define DS18B20_READ_SCRATCHPAD 0xBE

unsigned char DS18B20_Start(void) //初始化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Ack;
        DS18B20_IO=1;
        DS18B20_IO=0;
        i = 227;while (--i);//延时500us
        DS18B20_IO=1;
        i = 29;while (--i);//延时70us
        Ack=DS18B20_IO;
        i = 227;while (--i);//延时500us
        return Ack;
}

void DS18B20_SendByte(unsigned char Byte)//写入一个字节
{
        unsigned int j,i;
        for(j=0; j<8; j++)
        {
                DS18B20_IO=0;
                i = 4;while (--i);//延时10us
                DS18B20_IO=Byte&(0x01<<j);
                if(DS18B20_IO==1)
                {
                        DS18B20_IO=1;
                }
                i = 23;while (--i);//延时50us
                DS18B20_IO=1;
                _nop_();_nop_();
        }
}

unsigned char DS18B20_ReceiveByte(void)
{
        unsigned char Byte=0x00;
        unsigned int j,i;
        for(j=0; j<8; j++)
        {
                DS18B20_IO=0;
                i = 2;while (--i);//延时5us
                DS18B20_IO=1;
                i = 2;while (--i);//延时5us
                if(DS18B20_IO==1)
                {
                        Byte|=(0x01<<j);
                }
                i = 23;while (--i);//延时50us
                DS18B20_IO=1;
                _nop_();_nop_();
        }
        return Byte;
}

void ConvertT(void)
{
        DS18B20_Start();
        DS18B20_SendByte(DS18B20_SKIP_ROM);
        DS18B20_SendByte(DS18B20_CONVERT_T);
}

float ReadT(void)
{
        unsigned char LSB,MSB;
        int Tmp;
        float T;
        DS18B20_Start();
        DS18B20_SendByte(DS18B20_SKIP_ROM);
        DS18B20_SendByte(DS18B20_READ_SCRATCHPAD);
        LSB=DS18B20_ReceiveByte();
        MSB=DS18B20_ReceiveByte();
        Tmp=(MSB<<8)|LSB;
        T=Tmp/16.0;
        return T;
}

网友A:
温度设计要看你电路那块配合来写程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设计要看你电路那块配合来写程序的。

大佬能帮我看下上面OneWire总线部分吗,我总感觉那里的写入和读出有问题
就是这两个
void DS18B20_SendByte(unsigned char Byte)
unsigned char DS18B20_ReceiveByte(vo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