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首地址数字显示异常 附单片机代码

楼主(2023-03-29):
#1:同样的代码,仿真显示正常
#2:只要首地址写入数字,就显示不对;比如首地址写入1,那么硬件上显示的为q;若首地址写入0,那么硬件上显示的为p;
#3:请大哥们帮忙分析一下,抱拳谢过!

--发送数据
void LCD_dis_char(uchar x, uchar y, uchar dat)
{
    uchar address;

    if (y == 1)
        {
            address = 0x80 + x;
        }
    else
        {
            address = 0xc0 + x;
        }

    LCD_Write_command(address);
                                Lcd1602_Delay1ms(1);
    LCD_Write_data(dat);
}

------------------初始化---------------------------
void LCD_Init()
{     //LCD_Write_command(0x33);

   //LCD_Write_command(0x32);//复位后LCD默认是8线的;需将最后四位改成0010;也就是说低字节只要是0010就能改为4线

    LCD_Write_command(0x02);//同上;只要最后4位是0010即可;这一行和上一行任选其一即可;
        LCD_Write_command(0x28);//在四位线下的初始化
    LCD_Write_command(0x0C);//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LCD_Write_command(0x06);    //写一个指针加1
    LCD_Write_command(0x01);    //清屏
    Lcd1602_Delay1ms(5);
    LCD_Write_command(0x80);    //设置数据指针起点

}
-----------main--------------
void main()
{

    uchar i = 0;
    //n = n + 0x30; //转为ASCII
    Lcd1602_Delay1ms(15);
    LCD_Init();
    for (i = 0; i < sizeof(dis_a)-1; i++)
        {
            LCD_dis_char(i, 1, dis_a[i]);Lcd1602_Delay1ms(1);
        }
    for (i = 0; i < sizeof(dis_b)-1; i++)
        {
            LCD_dis_char(i, 2, dis_b[i]);Lcd1602_Delay1ms(1);
        }

    while (1);
}

网友A:
清屏指令0x01 之后的延时5ms加大到20ms试试.

楼主:
反复琢磨,发现有这么一个规律;写入的值与实际显示值相差40H
PS:如果写入的第一个值的十六进制>=40H,则显示正常;比如写入@(40H)A(41H)
        写入值                           实际显示值
hex     ascii                     hex          ascii
2f         /                         6f             o
30        0                         70             p
31        1                         71             q
32        2                         72             r

楼主:
如果写入的值>=40H;显示正常
如果写入的值<=40H;显示关系如下:
30H  0---------->70H    p(相差40H)
31H  1---------->71H    q
.
.
.
40H  @---------->40H   @(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清屏指令0x01 之后的延时5ms加大到20ms试试.

好的;晚上我试试,tks

网友B:
LCD_Write_command(); 和 LCD_Write_data(); 的代码呢?

网友C:
楼主你确定:仿真是8位并口的,实物是串行SPI的。。两个不同的东东,代码能一样?
PS :可能我看错了,你这是4位并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确定:仿真是8位并口的,实物是串行SPI的。。两个不同的东东,代码能一样?
PS :可能我看错了,你这 ...

我这是4口的;仿真也是用的P0口高四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LCD_Write_command(); 和 LCD_Write_data(); 的代码呢?

疏忽了,这就补齐;麻烦帮我分析一下
void LCD_Write_data(uchar dat)
{
    LCD_E = 0;
    LCD_RS = 1;
    LCD_RW = 0;
    LCD_DATA = dat;//4线接P0口高四位
    //delay_n40us(5);
    Lcd1602_Delay1ms(1);
    LCD_E = 1;
//delay_n40us(10);
    Lcd1602_Delay1ms(5);
    LCD_E = 0;
                LCD_DATA=dat<<4;//写入低四位
            Lcd1602_Delay1ms(1);

            LCD_E = 1;
//delay_n40us(10);
    Lcd1602_Delay1ms(5);
    LCD_E = 0;

}
void LCD_Write_command(uchar cmd)
{
    LCD_E = 0;
    LCD_RS = 0; //0指令 1数据
    LCD_RW = 0; //0写入 1读出
    LCD_DATA = cmd;

    Lcd1602_Delay1ms(1);

    LCD_E = 1; //允许

    Lcd1602_Delay1ms(5);
    LCD_E = 0; //1->0写命令
        LCD_DATA=cmd<<4;
        Lcd1602_Delay1ms(1);
            LCD_E = 1; //允许

    Lcd1602_Delay1ms(5);
    LCD_E = 0; //1->0写命令

}

网友D:
应该是查忙而不是延时

楼主:
而且初始化,清屏之后,首地址显示的是CGROM中0X60的值丶;
But

只要我首地址写入的的值是大于0x40,一切正常!如图:
其解在哪呢。。。。

楼主:
感觉要被这个1602玩坏了

网友C:
按你这个说法是字库坏了,不过一般 来说,很少坏成这样。如果只是坏了一个字符,倒可以补救:用自定义字符的方式补上就是麻烦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你这个说法是字库坏了,不过一般 来说,很少坏成这样。如果只是坏了一个字符,倒可以补救:用自定义字符 ...

只有80H的地址坏了;其他都是好的。我从80H开始写,就没一点问题;不折腾了,感谢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