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STC8H单片机的最高工作频率

楼主:
大家好!近日设计了一款产品,用了 STC8H3K64S4 45I 型号,也用上外部晶体,最高工作频率45MHZ,做样本时跑起来没问题,到了做10片试产的时候,5片中有3片没问题,2片则跑不动,怀疑是电路干扰,加了许多电容器也没有,怀疑是芯片片坏了,后来发现把工作频率降到44MHZ就跑得动了,
这下就烦恼了,用45MHZ生产一批后要如何确保都跑得动?芯片是否有ABC级别分类,A级保证能跑最高频率,跑最高频率一段时间后是否会老化而跑不动了,此款芯片将来是否会有48I之类的让跑45I很安全?

型号:

内部安排测试时间: 2021年9月24日
单片机型号: STC8H3K64S4
固件版本号: 7.4.1U

网友A(2023-03-30):
1.检查一下  XOSCCR这个寄存器的XCFILTER[1:0]设置;
2.使能时钟输出MCLKOCR,使用示波器看看波形;
3.手册里面画的外部晶体上面给了4~36MHz;
4.看一下“6.2 STC8H 系列内部 IRC 频率调整”红色字体部分,5%的误差;
5.玩STC你让它跑最高频率,你是真的勇士;
6.编不下去了。。。

网友B:
使用内部IRC跑45M进行高低温实验,如果正常再使用外部晶振跑高低温实验,注意无源晶振有很多参数,不仅仅是频率还有匹配电容,阻抗,直接打老姚电话让他给你推荐个合适的的晶振。STC跑满你真是勇士!

网友C:
降到40MHz保管你没问题。

网友D:
输入电压多高? 这么高频率适合用有源晶振。

网友E:
种种迹象表明你的项目要背锅的感觉

网友F:
就你所说的问题,STC表示不会背锅!所有的MCU原厂都不会!你设计产品一定要工作在极限条件下吗?为什么不换一个更有余量的来用?

网友D:
什么程序这么高频率? 建议换STC32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种种迹象表明你的项目要背锅的感觉

stc的芯片手册很全面的,几乎什么问题都提及到。

网友H:
45MHz 给了多少供电电压?

网友I:
谢谢大家回应,现在能跑和不能跑45MHZ的比例是6:2,多数能跑,还是很不错的,我用的是外部无源晶振15P电容,3.3V供电,程序一开始就切换成外部晶振,原本怀疑晶振可能不振,试着改用内部IRC,发现现在内部振荡比以前有进步,可以用45MHz了,于是试着用,结果那两个坏的45MH还是不行,降低到40Mhz就行了,可见晶振没问题。

在极限频率下,MCU其实还是能跑的,就是疯了,我把程序简化成只是连续向串口送#55H,开始后能送,一段时间后停了,不久又送了一些,接着有不行了。

STC8H这款MCU是很好的,我以前用8G只能用33MHZ,有些功能无法实现,这款频率提高,又获得额外算力,原本以为芯片上刻着45I就一定能跑45MHz,封装测试时一定有试过的,看来得稍微降低到42MHz比较安全。但还是希望能获得想像中的A级芯片,全部都能跑45MHZ,不必烦恼。

8 BIT单片看来已经到了天花板,也许是进阶STC32的时候了,想到32BIT,心里怕怕。

网友J:
你如果非要45mhz,还要“确保”,就只能外部晶振了,官方手册明确表示,实测部分内部晶振只能跑到39.5mhz

网友K:
很多时候是不需要那么高频率的,没多大意义,不知道你要实现什么功能?
个人爱好的话,可以学STC32,想找工作,还是好好的学STM32吧,有8051C语言基础,几天就能上手

网友I:
最后结果是7比3的成绩,辛苦换了其中一颗IC后是8比2,两片只能跑到44.2368MHZ(内部振荡),好的都用外部无源晶振,还好只做了10片。

@Y_G_G:这颗IC是很棒的,用来处理音频,每秒44K次,每次都要用MDU16位多次乘除,必须够快才行。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最后结果是7比3的成绩,辛苦换了其中一颗IC后是8比2,两片只能跑到44.2368MHZ(内部振荡),好的都用外部无 ...

你所谓的"音频处理"应该只是电子琴之类的音频,真正的音频处理,STM32F103跑起来都吃力

网友H:
换5V供电试试

网友L:
致敬前辈在电子音乐领域的钻研精神

网友M:
极限很难稳定,之前用STC15W408AS做项目,开始用24Mhz主频没有问题,尝试用大于30Mhz主频后发现偶尔会硬件失控可能和我的程序代码不严谨也有关系,后来STC系列案子就一直定在22.1184Mhz使用,便于串口分频921600bps.

网友I:
引用 网友M:
极限很难稳定,之前用STC15W408AS做项目,开始用24Mhz主频没有问题,尝试用大于30Mhz主频后发现偶尔会硬件失控 ...

现在全部降为40MHZ了,应该能保持稳定,按照建议放入冰箱结冰格跑一个小时也不会死机,就不知道小批量生产前是否需要对MCU用插座进行测试,我对生产完全没有经验。

@cnos:无法测试,因为其他部件都是3.3V的。
@Y_G_G :听你说用32位单片机处理音频也感到吃力,觉得很庆幸,我这程序用汇编加上硬件乘法器还差点顶到天花板,要乘多一次就来不及了,如果用C来写不知会慢多少。

网友K:
引用 网友I:
现在全部降为40MHZ了,应该能保持稳定,按照建议放入冰箱结冰格跑一个小时也不会死机,就不知道小批量生 ...

我说过了,你的所谓音频据理不过是频率或者占空比的处理,并不是"音频处理"
数字滤波用C来写,代码都有点复杂,你说你用汇编,那基本就排除滤波这一块了,更不用说其它更复杂的算法了
我也会汇编,而且,也用了几年,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 但凡是100行以上的汇编代码,它的效率在很多时候是比C低的
汇编效率高不是取决于汇编本身,而是取决于写汇编的人
更多的时候,C是比汇编高效很多的
还有,8051不要去跟STM32F103比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