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什么管?(电子元件)

楼主(2023-03-30):
请教高手,这是个什么管子?

网友A:
5个角链接锂电池的,没错锂电池充电芯片。许多低端产品的标配。

网友B:
某一个宝能买到这个!

网友C:
AP2210-3.0 按这个思路看看

网友D:
个人感觉可能是一个可调的LDO芯片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什么地方能搞到这个管?

某一个宝可以买到

楼主:
什么地方能搞到这个管?

网友F:
鼓包了,估计坏了

网友G:
LPS bb7t1 LED电源芯片

网友H:
引用 楼主:
如何能找到个代用的?

按照下图逐一测量,然后发出来,就知道如何替换了

楼主:
如何能找到个代用的?

网友H:
这就清晰多了,大概率是一个可调的LDO芯片

楼主:
连着锂电池

楼主:
下面连着锂电池

网友H:
给一下周围的电路图 照片 还能猜猜 这直接猜不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