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说一说各种type-c母座的种类与功能,分别用在什么场合?6P、12P、14P、16P、20P...

楼主(2023-03-30):
网上得到,type-c母座有多种引脚数,有6P、12P、14P、16P、20P、24P,请问引脚数这么多种,它们分别主要是用在什么场合的?

网友A:
TYPE-C有这么多规格吗?我只知6P的只能充电,平充;16P的可以充电+USB数据,可快充,可OTG;24P的是全功能,除开16p的功能还可传3.0的USB

网友B:
6P是只能充电  16P是带数据    比如说一般的消费电子都是6P

网友C:
2P是只能充电  6P是充电带D+D-

楼主:
引用 网友C:
2P是只能充电  6P是充电带D+D-

6P可以用来数据传输?

网友D:
引用 网友C:
2P是只能充电  6P是充电带D+D-

C口没有2P的

网友E:
分这么多种么?还真不知道,平时只用来充电,传数据的都很少用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6P可以用来数据传输?

usb type c 6pin母座实际上是一种大电流,高瓦数充电专用接口,其6Pin引脚信号定义分别为:GND VBUS CC2 CC1 VBUS GND ,由于其不带信号传输的相关定义脚位,因此严格意义上来说,它不属于usb3.1系列连接器又不属于usb2.0连接器,较为合适的定义为:具有usbtype c结构规格外型的6P充电接口母座,其本质上应该是一个充电接口,其功能作用就如同于我们在一些产品设备上见到的DC电源插座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usb type c 6pin母座实际上是一种大电流,高瓦数充电专用接口,其6Pin引脚信号定义分别为:GND VBUS CC2  ...

请教:VBUS是用来干什么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教:VBUS是用来干什么的?

VBUS 是总线电源 ,USB-PD对电源设备的用来传输电力

电源VBUS/GND都拥有4个Pin,最大支持5A电流

网友A:
24Pin全功能的TypeC好用是好用,但接口的采购成本比较高。况且小家电使用的MCU就没有USB3.0,USB2.0就足够一般设备的使用,于是就有了16Pin的TypeC。
16Pin TypeC在24Pin的基础上阉割了USB3.0的TX1/2、RX1/2,保留了SBU1/2、CC1/2、USB2.0的D+D-,除了没有USB3.0/3.1高速传输外,其他别无二致,同样支持 PD快充、音频设备、HDMI传输、调试模式等功能。
16Pin一般为连接器厂家封装的正式名称,而其实日常生活中习惯称呼为12Pin。这是因为接口设计时,将TypeC母座两端的两个Vbus和GND出线都并拢了起来,实际是16条出线,但焊接的焊盘只要12个。

对于玩具、电动牙刷等众多日常生活用品,产品定位上没有USB通信的需求,只需要USB取电充电。那么连USB2.0都可以省掉了。6Pin TypeC正式出道。

6Pin TypeC仅仅保留Vbus、GND、CC1、CC2。接口两侧对称分布着两组GND、Vbus,使得防反插功能保留,粗线也让其更为方便的传输大电流。CC1、CC2用于PD设备识别,承载USB-PD的通信,以向供电端请求电源供给。在传输电力的同时,USB数据传输不会受到影响。

2Pin TypeC只有Vbus、GND,相当于一般的DC插座。有些产品在用,但很少见。

-----以上文本来自度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