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RC522模块寻卡失败

楼主(2023-03-30):
用的商家给的基于51单片机读写代码,只更改了晶振频率。现在RC522 RFID模块能连接成功,用的商家提供的上位机,但是寻卡失败,有没有大佬或者用过那个源码的指导一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2023-07-26):
你好,解决了吗,我最近也买了一个,开始寻卡失败,把卡紧贴着模块就成功了,我的波特率是4800

网友B:
根据您的描述,您正在使用商家提供的基于51单片机的RC522 RFID模块代码,并且连接成功了,但是在使用商家提供的上位机时寻卡失败。下面给出一些可能的问题和解决方案:

通信接口配置:确保您的代码中正确配置了与RC522模块通信的接口(例如SPI或UART)。检查引脚连接是否正确,并确认代码中对应的引脚配置和初始化是否正确。

寻卡命令发送:确认您的代码中是否正确发送了寻卡命令给RC522模块。您可以参考RC522模块的数据手册,查看正确的命令格式和操作流程。

模块电源稳定性:确保RC522模块的电源供应稳定。如果电源不稳定,可能会导致模块无法正常工作。建议使用稳定的电源供应,并检查供电线路是否有噪声或波动。

上位机设置:检查您使用的上位机软件是否正确配置了与RC522模块的通信参数。确认上位机软件是否支持与RC522模块的通信协议,并按照要求进行相应的设置。

RC522模块故障:尝试使用其他的RC522模块进行测试,以确定是否存在模块本身的问题。如果其他模块能够正常工作,那么可能是当前使用的RC522模块存在故障。

数据处理错误:检查您的代码中是否正确处理了从RC522模块读取的数据。确保您按照RC522模块的数据手册对接收到的数据进行正确的解析和处理。

网友C:
你这玩意通过什么链接电脑,如果通过串口,那改晶振必然无法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