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是转5v电平转换隔离问题

楼主(2023-03-30):
设计电机驱动电路碰到了问题

电机驱动芯片的信号是5v信号,但是我想同时兼容单片机3.3和5v(3.3v涉及到了电平转换),并做信号隔离

请问有推荐的芯片吗,74hc245系列的我查过,这个芯片只有隔离作用没有电平转换作用,直接用的话3.3v单片机驱动应该会出问题吧

网友A:
之前用过Adi的adum 1201,磁隔离,价格小贵。
或者省电成本用光耦

网友B:
用光耦隔离,比如TLP521。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光耦隔离,比如TLP521。

那输入信号的电平问题不需要管吗,器件的能接收的逻辑电压是5.3v用单片机的3.3v不会有影响吗,我感觉我有点钻牛角尖了,可能是我哪里还没学透,望大佬指点指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输入信号的电平问题不需要管吗,器件的能接收的逻辑电压是5.3v用单片机的3.3v不会有影响吗,我感觉我有 ...

输入逻辑电压是5v,3.3v影响的是输入光电二极管的电流,电阻适合3.3v,5v时只是电流稍大一点,没有问题。

网友C:
74LVC245 自己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74LVC245 自己看看

大佬,我看了,这块芯片只支持降压输出,但是我的问题只是单向隔离并电平升高(单片机3.3v驱动5v)

9.3 Feature Description
• Allows down voltage translation
– 5 V to 3.3 V
– 5 V or 3.3 V to 1.8 V
• Inputs accept voltage levels up to 5.5 V

这是具体描述,要是我理解有问题,劳烦大佬指出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佬,我看了,这块芯片只支持降压输出,但是我的问题只是单向隔离并电平升高(单片机3.3v驱动5v)

9. ...

3.3V电平 没有必要升压到5V,一般都可以正常驱动 5V的电机驱动芯片,如果非要升压,可以加一个合适上拉电阻接5V

网友D:
必须隔离啊,一般用光耦,电机电源和单片机电源分开

网友E:
大部分3.3v单片机io都可以直接接5v,设置有讲究,5v单片机io设置为开漏(不可以设置成推挽),3.3v单片机io设置成双向。

网友F:
系统中没有5V吗?3.3V驱不了,升高到5V也没啥驱动能力。

网友G:
1.3.3V和5V共地,谈不上隔离了,仅仅是单片机的驱动信号和5V的电机电源之间电平不同,使用三极管活光耦都能实现电平转换。
2.3.3V 和5V不共地,本身就已经隔离了,使用光耦传输信号即可

网友H:
74LVC4245A,74ALVC164245这两款芯片用的比较多。

网友I:
对于您的需求,可以考虑使用双向电平转换器和隔离器来实现。

对于电平转换器,可以选择像TXB0108PWR这样的芯片,它可以将3.3V的信号转换为5V的信号,也可以将5V的信号转换为3.3V的信号。

对于隔离器,可以选择像ISO1541DR这样的芯片,它可以将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隔离开来,以保护单片机不受电机驱动电路的电磁干扰。

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芯片的具体选型需要根据您的应用场景和要求来确定,例如需要考虑最大工作电压、最大工作频率、工作温度范围、封装形式等因素。

另外,如果您需要控制电机的速度和方向,可以选择带有PWM控制功能的电机驱动芯片,例如L293D、L298N等芯片。这些芯片可以通过PWM信号控制电机的速度和方向,同时也可以与双向电平转换器和隔离器配合使用,以实现3.3V和5V信号的兼容和隔离。

网友I:
您的理解是正确的,74HC245只能实现信号隔离,不能实现电平转换。如果您需要同时兼容3.3V和5V的信号,并且需要进行电平转换和隔离,可以考虑使用以下芯片:

TXB0108PWR:这是一款8位双向电平转换器,可以将3.3V的信号转换为5V的信号,也可以将5V的信号转换为3.3V的信号。该芯片支持高达100MHz的数据传输速率,并且具有较低的静态功耗和快速的上升/下降时间。

ISO1541DR:这是一款单通道数字隔离器,可以将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隔离开来,以保护单片机不受电机驱动电路的电磁干扰。该芯片支持高达100Mbps的数据传输速率,并且具有高达2.5kV的隔离电压。

这两款芯片可以配合使用,以实现3.3V和5V信号的兼容、电平转换和隔离。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芯片的具体选型需要根据您的应用场景和要求来确定,例如需要考虑最大工作电压、最大工作频率、工作温度范围、封装形式等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F:
系统中没有5V吗?3.3V驱不了,升高到5V也没啥驱动能力。

我用的单片机比较老,没有5v资源,主要怕3.3没有办法完全驱动5v的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G:
1.3.3V和5V共地,谈不上隔离了,仅仅是单片机的驱动信号和5V的电机电源之间电平不同,使用三极管活光耦都能 ...

要共地,3.3v单片机驱动5v的器件,不共地信号都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H:
74LVC4245A,74ALVC164245这两款芯片用的比较多。

这两款似乎没有电平转换,我确实需要兼容3.3v和5v系统,但是这个芯片的手册上写了,仅支持5v降压到3.3v输出,不能将电平升高,如果不能升高电平,那5v的器件用3.3v信号,将不能满载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I:
您的理解是正确的,74HC245只能实现信号隔离,不能实现电平转换。如果您需要同时兼容3.3V和5V的信号,并且 ...

感谢回复,我看了txb0108pwm这款芯片,似乎还是不太符合要求,a通道支持1.2-3.6,b通道支持1.65-5.5,如果我用b通道满足了兼容3.3和5v信号但是输出最大只有3.6了,我的意思是需要在3.3v和5v系统下都输出5v电平,不知还有没有其他替换?

网友J:
方案 1、光耦隔离方案,这个比较多型号 选择  。
方案 2 隔离IC 推荐 我们的 产品  品牌: Chipanalog(川土微)  ,美是ADI  。

网友K:
直接用光耦啊

网友L:
TXS0104四路的电平转换芯片,国产的也有

网友M:
直接用1330!

网友M:
在我们电路设计中,常常会遇到通信电平转换的问题,在应用电平转换的措施之前还需要判断进行电平转换的必要性。 利用特定的电平转换芯片,将3.3V和5V进行转换。例如74LVC4245A,74ALVC164245这两款芯片用的比较多。它存在5V VCCA和3.3V VCCB,2个电源管脚,这样就可以实现5V和3.3V的转换了,同时DIR控制数据方向,这样也实现了3.3V到5V,和5V到3.3V的两个方向转换。另外74LVC4245A还可以增加MCUIO的电流驱动能力。我在设计中如果需要的话会首选这个芯片。74ALVC164245是16Bit,功能和74LVC4245A差不多。

网友N:
我之前用过稳压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