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STM32F103ZET6驱动TM7705或者AD7705程序

楼主(2023-03-30):
/*===================================================
=        模块名称:TM7705 驱动模块(2通道带PGA的16位ADC)
=        说明:使用芯片自带的SPI2驱动
=        作者:xcm
=         版本:V1.0
=======================================================*/

#include <drv_tm7705.h>
#include <drv_spi.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cd.h>
/*
        TM7705模块可以直接插到STM32f103开发板nRF24L01模块的排母接口上。
    TM7705模块   STM32F103开发板
      SCK   ------  PB13/SPI2_SCK
      DOUT  ------  PB14/SPI2_MISO
      DIN   ------  PB15/SPI3_MOSI
      CS    ------  PG7/NRF24L01_CS
      DRDY  ------  PG8/NRF24L01_IRQ
      RST   ------  PG6/NRF_CE
*/

#define TM7705_CS                         PGout(7)  //CS片选宏定义,低电平有效
#define TM7705_RST                         PGout(6)  //RST使能复位宏定义,低电平有效
#define TM7705_DRDY         PGin(8)  //DRDY,低电平时表示TM7705可读

/*================下面为芯片的驱动数据定义============================*/
/* 通信寄存器bit定义 */
enum
{
        /* 寄存器选择  RS2 RS1 RS0  */
        REG_COMM        = 0x00,        /* 通信寄存器 */
        REG_SETUP        = 0x10,        /* 设置寄存器 */
        REG_CLOCK        = 0x20,        /* 时钟寄存器 */
        REG_DATA        = 0x30,        /* 数据寄存器 */
        REG_ZERO_CH1        = 0x60,        /* CH1 偏移寄存器 */
        REG_FULL_CH1        = 0x70,        /* CH1 满量程寄存器 */
        REG_ZERO_CH2        = 0x61,        /* CH2 偏移寄存器 */
        REG_FULL_CH2        = 0x71,        /* CH2 满量程寄存器 */

        /* 读写操作 */
        WRITE                 = 0x00,        /* 写操作 */
        READ                 = 0x08,        /* 读操作 */

        /* 通道 */
        CH_1                = 0,        /* AIN1+  AIN1- */
        CH_2                = 1,        /* AIN2+  AIN2- */
        CH_3                = 2,        /* AIN1-  AIN1- */
        CH_4                = 3                /* AIN1-  AIN2- */
};

/* 设置寄存器bit定义 */
enum
{
        MD_NORMAL                = (0 << 6),        /* 正常模式 */
        MD_CAL_SELF                = (1 << 6),        /* 自校准模式 */
        MD_CAL_ZERO                = (2 << 6),        /* 校准0刻度模式 */
        MD_CAL_FULL                = (3 << 6),        /* 校准满刻度模式 */

        GAIN_1                        = (0 << 3),        /* 增益 */
        GAIN_2                        = (1 << 3),        /* 增益 */
        GAIN_4                        = (2 << 3),        /* 增益 */
        GAIN_8                        = (3 << 3),        /* 增益 */
        GAIN_16                        = (4 << 3),        /* 增益 */
        GAIN_32                        = (5 << 3),        /* 增益 */
        GAIN_64                        = (6 << 3),        /* 增益 */
        GAIN_128                = (7 << 3),        /* 增益 */

        /* 无论双极性还是单极性都不改变任何输入信号的状态,它只改变输出数据的代码和转换函数上的校准点 */
        BIPOLAR                        = (0 << 2),        /* 双极性输入 */
        UNIPOLAR                = (1 << 2),        /* 单极性输入 */

        BUF_NO                        = (0 << 1),        /* 输入无缓冲(内部缓冲器不启用) */
        BUF_EN                        = (1 << 1),        /* 输入有缓冲 (启用内部缓冲器) 可处理高阻抗源 */

        FSYNC_0                        = 0,
        FSYNC_1                        = 1                /* 不启用 */
};

/* 时钟寄存器bit定义 */
enum
{
        CLKDIS_0        = 0x00,                /* 时钟输出使能 (当外接晶振时,必须使能才能振荡) */
        CLKDIS_1        = 0x10,                /* 时钟禁止 (当外部提供时钟时,设置该位可以禁止MCK_OUT引脚输出时钟以省电 */

        /*
                2.4576MHz(CLKDIV=0 )或为 4.9152MHz (CLKDIV=1 ),CLK 应置 “0”。
                1MHz (CLKDIV=0 )或 2MHz   (CLKDIV=1 ),CLK 该位应置  “1”
        */
        CLK_4_9152M = 0x08,
        CLK_2_4576M = 0x00,
        CLK_1M                 = 0x04,
        CLK_2M                 = 0x0C,

/*输出更新速率设置*/
        FS_20HZ     = 0X00,
        FS_25HZ     = 0x01,
        FS_100HZ    = 0x20,
        FS_200HZ    = 0x03,
        FS_50HZ                = 0x04,
        FS_60HZ                = 0x05,
        FS_250HZ        = 0x06,
        FS_500HZ        = 0x07,

        /*
                四十九、电子秤应用中提高TM7705 精度的方法
                        当使用主时钟为 2.4576MHz 时,强烈建议将时钟寄存器设为 84H,此时数据输出更新率为10Hz,即每0.1S 输出一个新数据。
                        当使用主时钟为 1MHz 时,强烈建议将时钟寄存器设为80H, 此时数据输出更新率为4Hz, 即每0.25S 输出一个新数据
        */
        ZERO_0                = 0x00,
        ZERO_1                = 0x80
};

static void TM7705_ResetHard(void);                //硬件复位
static void TM7705_SyncSPI(void);

/*====================芯片的驱动数据定义到此结束==========================*/

void TM7705_Init(void) //初始化函数
{
        /*==信号引脚初始化==*/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GPIOG, ENABLE);         //使能PB,G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PB12上拉 防止W25X的干扰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指定IO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2);//上拉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PG 7 推挽          CS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指定IO
        GPIO_SetBits(GPIOG,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PG6  推挽   RS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指定IO
        GPIO_ResetBits(GPIOG,GPIO_Pin_6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PG8 输入  DRAY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PG8 输入  DRAY   两种方式亲测都可以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G,GPIO_Pin_8 );

        SPI2_Init();                        //初始化SPI2外设,在drv_spi.h中实现
        SPI2_SetSpeed(SPI_BaudRatePrescaler_2);//设置为18M时钟,高速模式

        TM7705_CS = 1;                         //TM7705初始化不选中
        TM7705_RST = 0;
        delay_ms(10);
        TM7705_ResetHard();                //硬件复位
        delay_ms(5);

        TM7705_SyncSPI();      //同步SPI接口时序
        delay_ms(10);

        /*配置时钟寄存器*/
        TM7705_CS = 0;
        SPI2_ReadWriteByte(REG_CLOCK | WRITE |CH_1); //先写通信寄存器,下一步写时钟寄存器
        delay_ms(10);
        SPI2_ReadWriteByte(CLKDIS_0 | CLK_4_9152M | FS_100HZ ); //刷新速率250HZ
        delay_ms(10);
        SPI2_ReadWriteByte(REG_CLOCK | WRITE |CH_2); //先写通信寄存器,下一步写时钟寄存器
        delay_ms(10);
        SPI2_ReadWriteByte(CLKDIS_0 | CLK_4_9152M | FS_100HZ ); //刷新速率250HZ
        delay_ms(10);
        TM7705_CS = 1;
/*下面注释内容在TM7705_CalibSelf(1);函数中集成实现*/
//        SPI2_ReadWriteByte(REG_SETUP | WRITE |CH_1); //先写通信寄存器,下一步写设置寄存器
//        delay_ms(10);
//        SPI2_ReadWriteByte(MD_CAL_SELF | GAIN_1 | BIPOLAR |BUF_EN |FSYNC_0        ); //写设置寄存器,双极性、有缓冲、增益为1、滤波器工作、自校准
//        delay_ms(5 00);

        /*每次上电进行一次自校准*/
        TM7705_CalibSelf(1);      //内部自校准
        TM7705_CalibSelf(2);      //内部自校准
        delay_ms(5);
}

/*===硬件复位Tm7705芯片,无出入参数===*/
static void TM7705_ResetHard(void)        //硬件复位
{
        TM7705_RST = 1;
        delay_ms(1);
        TM7705_RST = 0;
        delay_ms(2);
        TM7705_RST = 1;
        delay_ms(1);
}

/*=============================================
= 功能:同步TM7705芯片SPI接口时序
= 说明:连续发送32个1即可,不同步会发生数据错位
==============================================*/

static void TM7705_SyncSPI(void)      //同步SPI接口时序
{
        TM7705_CS = 0;
        SPI2_ReadWriteByte(0xFF);//32个1
        SPI2_ReadWriteByte(0xFF);
        SPI2_ReadWriteByte(0xFF);
        SPI2_ReadWriteByte(0xFF);

        TM7705_CS = 1;

}
/*====================================================================
=功能说明: 等待内部操作完成,自校准时间较长,需要等待
=参           数: 无
======================================================================*/
static void TM7705_WaitDRDY(void)
{
        uint32_t i;
        for(i = 0; i<4000000; i++)
        {
                if(TM7705_DRDY == 0)
                {
                        break;
                }

        }
        if(i >=4000000 )
        {
                LCD_ShowString(50,100,200,16,16,"TM7705 WAIT TIME OUT !!!");

        }

}

/*====================================================================
= 功能说明: 启动自校准. 内部自动短接AIN+ AIN-校准0位,内部短接到Vref
                        校准满位。此函数执行过程较长,实测约 180ms
= 形    参:  _ch : ADC通道,1或2
=====================================================================*/

void TM7705_CalibSelf(uint8_t _ch)
{
        if (_ch == 1)
        {
                /* 自校准CH1 */
                SPI2_ReadWriteByte(REG_SETUP | WRITE | CH_1);        /* 写通信寄存器,下一步是写设置寄存器,通道1 */
                SPI2_ReadWriteByte(MD_CAL_SELF | GAIN_1 | UNIPOLAR        |BUF_EN |FSYNC_0);/* 启动自校准 *///写设置寄存器,单极性、有缓冲、增益为1、滤波器工作、自校准
                //SPI2_ReadWriteByte(0x4C);
                TM7705_WaitDRDY();        /* 等待内部操作完成 --- 时间较长,约180ms */
        }
        else if (_ch == 2)
        {
                /* 自校准CH2 */
                SPI2_ReadWriteByte(REG_SETUP | WRITE | CH_2);        /* 写通信寄存器,下一步是写设置寄存器,通道2 */
                SPI2_ReadWriteByte(MD_CAL_SELF | GAIN_1 | UNIPOLAR |BUF_EN |FSYNC_0);        /* 启动自校准 */
                //SPI2_ReadWriteByte(0x44);
                TM7705_WaitDRDY();        /* 等待内部操作完成  --- 时间较长,约180ms */
        }

}

/*=====================================================================
=功能说明:读到一个8位数据
=参    数:返回读到的值
=====================================================================*/
static uint8_t TM7705_ReadByte(void)
{
        uint8_t read = 0;
        TM7705_CS = 0;
        read = SPI2_ReadWriteByte(0xFF);
        TM7705_CS = 1;

        return read;
}

/*=====================================================================
=功能说明:读到一个16位数据(半字)
=参    数:返回读到16位数据的值
=====================================================================*/
static uint16_t TM7705_Read2Byte()
{
        uint16_t read = 0;

        TM7705_CS =0 ;
        read = SPI2_ReadWriteByte(0xFF);
        read <<=8;
        read += SPI2_ReadWriteByte(0xFF);
        TM7705_CS =1 ;

        return read;

}

/*=====================================================================
=功能说明:读到一个24位数据(3字节)
=参    数:返回读到24位数据的值
=====================================================================*/
static uint16_t TM7705_Read3Byte(void)
{
        uint32_t read = 0;
        TM7705_CS = 0;
        read = SPI2_ReadWriteByte(0xFF);
        read <<=8;
        read += SPI2_ReadWriteByte(0xFF);
        read <<=8;
        read += SPI2_ReadWriteByte(0xFF);
        TM7705_CS =1 ;

        return read;

}

/*=====================================================================
=功能说明:读取采样电压值
=参    数:返回采样值
=====================================================================*/
uint16_t TM7705_ReadAdc(uint8_t _ch)
{
        uint8_t i;
        uint16_t read = 0;

        /* 为了避免通道切换造成读数失效,读2次 */
        for (i = 0; i < 2; i++)
        {
                TM7705_WaitDRDY();                /* 等待DRDY口线为0 */

                if (_ch == 1)
                {
                        TM7705_CS = 0;
                        SPI2_ReadWriteByte(0x38);
                        TM7705_CS = 1;
                }
                else if (_ch == 2)
                {
                        TM7705_CS = 0;
                        SPI2_ReadWriteByte(0x39);
                        TM7705_CS = 1;
                }
                //TM7705_WaitDRDY();        /* 等待内部操作完成 --- 时间较长,约180ms */
                read = TM7705_Read2Byte();
        }
        return read;

}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cd.h>
#include <drv_spi.h>
#include <drv_tm7705.h>
char BUFFER[200];
int main(void)
{
        int volt1,volt2;
        uint16_t adc1,adc2;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NVUC中断分组为2
    uart_init(115200);
        delay_init();
        LCD_Init();
        POINT_COLOR = RED;

        TM7705_Init();
        TM7705_CalibSelf(1); //自校准
        adc1 = TM7705_ReadAdc(1);
        TM7705_CalibSelf(2); //自校准
        adc2 = TM7705_ReadAdc(2);
        while(1)
        {
                adc1 = TM7705_ReadAdc(1);
                adc2 = TM7705_ReadAdc(2);

                volt1 = (adc1 * 5000) / 65535;
                volt2 = (adc2 * 5000) / 65535;

                sprintf(BUFFER,"CH1=%5d v1:%5dmv",adc1,volt1);

                LCD_ShowString(60,154,200,16,16,BUFFER);

                sprintf(BUFFER,"CH2=%5d v2:%5dmv",adc2,volt2);

                LCD_ShowString(60,170,200,16,16,BUFFER);
        }
}

Keil代码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