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WM接RC作D/A转换,RC电路中R和C的值怎么确定?

楼主(2023-03-30):
单片机PWM接RC作D/A转换,RC电路中R和C的值怎么确定?
如果是1/RC=f的话,电路中R、C是一个范围还是定值?

网友A:
1/RC是转折角频率,fc=1/2piRC,此时信号衰减至-3db 。肯定是RC越大越好,但是电容大也就470uF,体积已经非常大了。电阻越大你的输出阻抗越大,带载能力越弱。
希望兼顾带载能力和高衰减,可以采用三阶以上有源滤波器

网友B:
好像RC有滤波频率,另RC要考虑响应速度

网友C:
我近似计算(不是精确计算),幅度为U,周期为T,50%占空比的PWM 经过两级RC后的纹波峰峰值= 0.04*U*(T/RC)^2,其余占空比纹波都比50%小。
例如PWM=80KHz 50% 5V,RC=1K*0.1uF=100us,纹波峰峰值计算值3.1mV,实测2.5m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