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个电容给给前面一部分电路滤波,电容的值应该根据什么选取?有懂的大佬请指教

楼主(2023-03-30):
拜托拜托

网友A:
信号滤波建议使用有源滤波器

楼主:
我在网上看到的大家推荐4.7UF

网友B:
用LTSpice这样的软件仿真,根据仿真结果选取。

网友C:
滤波当然根据你的负载大小和截止频率等来选取滤波电容了,要想完全弄清,建议多看看滤波电路相关方面的文章及书籍,不想弄清,就用Multisim仿真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