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变压器下方,PCB可以这样走线吗?

楼主:
网络变压器下方,可以这样走线吗

网友A(2023-03-31):
之前看要求是要求净空

网友B:
EMI能过,怎么走都行吧

网友C:
原则上最好是绕开。

网友D:
1.网络变压器下面要求必须掏空,不得走线,你板子这么空,蓝线可以绕一下,红线从外面走,走不开可以调一下信号顺序,网络变压器的顺序无所谓。2.电容不能这样连,按黄线这样布局连线。

要是这样画板子是我老大已经把我骂半小时了

网友E:
规避风险,绕道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