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99se 编辑PCB时,只要动AVDDL这个网络,就卡死,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protel 99se 编辑PCB时,只要动AVDDL这个网络,就卡死,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2023-03-31):
差点把我的ad也卡死
你看看你电路的左下角下面有什么!!

网友B:
99se有个致命的问题,你可能遇上了:
画线不规范时,会在很短的距离内(短到不足1mm)产生N(N以百计)条线段堆叠在一起,电脑差点就会卡死在刷新这条线时。
所以,既然发现是这网络的问题,把这网络上的所有线都删除了,再画一次就好了。

网友B:
就这些高亮的,有3000+线段了~

网友B:
冰山一角,一个圈就是一段线密密麻麻的

网友B:
很好奇:什么样的板,居然把16层内电层全点上,加上2层表层。就是妥妥的18层PCB了,这板不得地板砖这么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