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BC352239AU 蓝牙能进AT调试吗

楼主(2023-03-31):
大神们BC352239AU 蓝牙能进AT调试吗

网友A:
就一张图片 也不知道有没有按键!
TB上卖的HC05 兼容版 就是用的这颗芯片BC352; 是可以用AT指令的;    至于你这个就不太清楚了;因为用途不一样 里面的固件可能会不一样 可能有区别; 不过一般情况下 蓝牙都是可以用AT指令的; 你可以用Ch340串口工具接连电脑 用串口工具试一下!等于后面需要加回车 ;指令:   AT+NAME=

楼主:
发AT+NAME这个指令回error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发AT+NAME这个指令回error

HC05 要按住按键 再连电脑;  不然不会进AT模式

网友B:
HC05 要按住按键 再连电脑;  不然不会进AT模式

楼主:
我这个没有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