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桥式压力传感器输出信号采集、放大

楼主:
有一个压力传感器输出是0.1-1.5mv的信号(规格参数如图所示),需要采集放大这种mV信号,有没有合适的芯片可以推荐?
MCU +内置远算放大器 +24位ADC +蓝牙这种芯片(类似蓝牙手环SOC芯片,可以采集一些物理量,比如,血压,睡眠,情绪监测等;同时还带蓝牙功能;需要有串口,不需要带屏幕驱动);因信号太弱特别关注芯片信噪比,直流偏置,蓝牙低功耗;
PCB板子尺寸只有拇指指甲盖那左右大小(18*20mm),因此芯片集成度要高,体积要小;要放大AD采集这种微弱差分信号,应该要用是称黄金那种电子秤那种芯片吧?信号太小了!
目前板子电池容量是20-30mAh,板子系统供电是锂电池3.7-4.2V降压到3.3V(是否需要加TL431这种基准芯片给芯片供电);这种微弱信号的采集放大除了电源要稳定、信噪比要高、直流偏置要小等还需要注意什么?是否有必要用24位的ADC?

网友A(2023-03-31):
看看有哪些好的信号采集放大电路  推荐一下

网友B:
桥式压力传感器用带0-128倍放大24位ADC最合适,比如cs5532.

网友C:
24位ADC太恐怖了。你这个传感器精度也达不到,完全没必要。50kg量程的话,10位ADC的精度就到了50g,12位ADC的精度是12g。足够
这种桥式电路,直流i电压信号放大我的建议是仪表放大器电路。非常高的CMRR,以及非常高的输入阻抗,适合这种情况。带蓝牙的MCU可以用ESP32之类的,自带的10位ADC完全够用。

网友D:
上面不是写了0.9-2.2mV/V的灵敏度吗
意思是说如果你用10V激励,那么可以得到9-22mV的信号,这个信号算常规不算小了。
常见的TM7711这类芯片就能搞定了。

网友E:
板凳和5楼说法正确,地板说法错误,仪表放大器非常难做到很稳定,自打σ-δ ADC出现以后,只要ADC速度和输入共模电压范围满足要求,首先就要排除仪表放大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24位ADC太恐怖了。你这个传感器精度也达不到,完全没必要。50kg量程的话,10位ADC的精度就到了50g,12位ADC ...

10位ADC的精度就到了50g   这个怎么计算的?50000/1024?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板凳和5楼说法正确,地板说法错误,仪表放大器非常难做到很稳定,自打σ-δ ADC出现以后,只要ADC速度和输 ...

你是大师  我非常赞同

网友E:
引用 网友A:
10位ADC的精度就到了50g   这个怎么计算的?50000/1024?

不要被他误导,12位ADC理论上可以用,但是桥信号要经过放大和转换,最终输出范围与ADC输入范围吻合才能做到,中间太多的运放和电阻,非常不稳定,没有任何实用价值。

网友F:
如果只是想知道传感器数值的话可以用万用表欧姆Ω档查看阻值变化。如果要实际运用的话是需要设计放大显示电路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如果只是想知道传感器数值的话可以用万用表欧姆Ω档查看阻值变化。如果要实际运用的话是需要设计放大显示电 ...

另一个“应变片”的帖子我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应变片阻值代表温度,测不出压力变化,几个应变片阻值的比例差才表示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