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单片机2通道输出相位任意配置的PWM输出程序

楼主(2023-03-31):
蓝桥杯竞赛的时候练习的程序,嵌入式竞赛的项目中定时器的一个难点,其实也挺简单的,主要是理解了就简单。里面的是一个keil4工程的代码,使用tim3实现同一个定时器输出任意占空比、任意相位差的pwm信号,里面有注释和原理分析,使用示波器验证过。有问题可以留言提问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lcd.h"
/*
两路任意相位差、任意占空比的PWM信号实现
*/

#define FRE 5000    //频率
#define DUTY 40                        //占空比
#define PHASE 180                //相位差
u32 TimingDelay = 0;

/*
ccr1 高电平时间  ccr2 低电平时间
cnt 频率对应的计数个数值
deg 两个信号在CCR翻转的差值  这个差值体现相位差
*/

u16 ccr1,ccr2;
u16 cnt;
u16 deg;

void Delay_Ms(u32 nTime);
void nvic_config(void);
void tim3_init(void);
void cal_prama(void);

//Main Body
int main(void)
{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1000);//1ms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cal_prama();
                nvic_config();
                tim3_init();

                while(1);
}
//
void Delay_Ms(u32 nTime)
{
                TimingDelay = nTime;
                while(TimingDelay != 0);
}
void tim3_init(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DeInit(TIM3);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rescaler = 72-1;//1us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eriod         = 65535;//1us*65535 = 65.535ms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TIM_TimeBaseInit(TIM3,&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

                 /*
                两个通道的CCR值初始为0,在第一次进入翻转的时候,改变两个通道的相位差。
                两个通道极性设置为一样。具体是什么电平有效取决于要求。改这里即可。
                TIM_OC1PreloadConfig(TIM3,TIM_OCPreload_Disable); 这个必须设置为DISABLE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Toggle;//TIM3 CH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0;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1Init(TIM3,&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1PreloadConfig(TIM3,TIM_OCPreload_Dis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Toggle;//TIM3 CH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0;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2Init(TIM3,&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2PreloadConfig(TIM3,TIM_OCPreload_Disable);

                TIM_ITConfig(TIM3,TIM_IT_CC1|TIM_IT_CC2, ENABLE);
                TIM_Cmd(TIM3,ENABLE);

}
void nvic_config(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Type;
                NVIC_InitType.NVIC_IRQChannel=TIM3_IRQn;
                NVIC_InitType.NVIC_IRQChannelCmd=ENABLE;
                NVIC_InitTyp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0x01;
                NVIC_InitTyp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0x02;
                NVIC_Init(&NVIC_InitType);
}
void cal_prama(void)
{
                cnt = 1000000/FRE;  //信号频率对应的计数个数
                ccr1 = (int)(cnt*DUTY/100.0); //高电平计数个数
                ccr2 = cnt-ccr1;     //低电平计数个数
                deg = cnt*(PHASE/360.0);   //设置到ccr上的差值,这个差值体现相位差
}
u16 out;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static u8 num1=0,num2=2;
                if (TIM_GetITStatus(TIM3, TIM_IT_CC1) != RE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CC1 );
                                out=TIM_GetCapture1(TIM3);
                                if(num1==0)
                                {
                                                num1=1;
                                          TIM_SetCompare1(TIM3,out+ccr1);
                                }
                                else
                                {
                                    num1=0;
                                          TIM_SetCompare1(TIM3,out+ccr2);
                                }
                }
                if (TIM_GetITStatus(TIM3, TIM_IT_CC2) != RE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CC2 );
                                out=TIM_GetCapture2(TIM3);
                                /*
                                只有在第一次的时候才需要加deg相位差值。
                                这个加了后两者的相位就已经改变了。
                                后面的部分不需要加deg,加了的话,频率就改变了
                                if(num2==0)
                                {
                                        num2=1;
                                        TIM_SetCompare2(TIM3,out+ccr1+deg);
                                }
                                else
                                {
                                        num2=0;
                                        TIM_SetCompare2(TIM3,out+ccr2+deg);
                                }
                                这时候频率就变为f=fcnt/(ccr1+ccr2+deg*2);
                                而我们信号的频率应该是f=fcnt/(ccr1+ccr2);
                                因此注意点:
                                                 只有第一次设置CCR时需要加上deg值。这时相位就改变了
                                                 后面设置的时候,跟通道1一样。 这样两个通道的频率和占空比就是一样的。
                                                 这样设置后就可以产生:相位差不一样,占空比和频率一样的两路PWM信号了。

                                                 这个ccr1和ccr2是代表高低电平持续时间的个数,也就是决定了频率和占空比,
                                                 因此两路信号的设置的ccr1和ccr2应该一样。所以第一次设置要加上deg,后面设置
                                                 跟另一通道一样,就不要加deg了,加了后频率就改变了。

                                                 具体实现为下面代码:
                                */
                                if(num2==2)
                                {
                                                num2=1;
                                                TIM_SetCompare2(TIM3,out+ccr1+deg);
                                }
                                 else if(num2==0)
                                {
                                                num2=1;
                                                TIM_SetCompare2(TIM3,out+ccr1);
                                }
                                else
                                {
                                                num2=0;
                                                TIM_SetCompare2(TIM3,out+ccr2);
                                }

                }

}

Keil代码下载(附件只有代码不含其他任何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