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A7293功放电路输出保护 大家帮看看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3-03-31):
大佬们这两个电阻电容是不是影响到输出保护的值啊 现在音量调大到一定时输出就保护了 一直没有查到原因 哪位大佬指点一下 后级我用的是7293的管子

网友A:
音量调大到一定时输出就保护,或者是中占电压漂移,要么过载保护,与消振无关吧。

网友B:
那是如贝尔消震电路;一般不会造成芯片保护; 即使不用问题也不会太大;你可以断开两个电阻或电容后再试机;看看是否还保护! 如果还保护重点查看正负电源 是否稳定对称,电源功率是否足够; 再查反馈电路是不是22K;负输入端680欧22UF的取值是否和规格书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如贝尔消震电路;一般不会造成芯片保护; 即使不用问题也不会太大;你可以断开两个电阻或电容后再试机 ...

是零点漂移  最近忙还没有时间去搞    有时间看看是前级还是后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