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线衰减如何增强? ws2811灯带通过5米网线给信号,衰减太大,信号乱了

楼主(2023-03-31):
信号线衰减如何增强? ws2811灯带通过5米网线给信号,衰减太大,信号乱了
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下, 如何把这个信号稳定的传输到灯带上去,
我是通过esphome的NeoPixelBus Light库发的信号,只给1路信号,

因为灯带已经嵌入在墙体上,没有检修孔了,只预留了网线到集控点位,   距离最大的5米..

应该是  如何  远距离传输pwm

网友A:
最好的方案是主从通信。esp32是有以太网口的,能通过以太网传输应该是最稳的,或者用一些像RS232 RS485 CAN之类的协议,或者通过无线的方式通信。但是估计你这样问应该是已经试过了没办法。
只能传PWM的话,那我倒是想到一个歪门邪道。用MAX485之类的把TTL电平的PWM变成485信号,这样一根单线的PWM变成了差分信号,正好利用网线的差分线传输,10Khz下应该能传几十米没问题。或者用MAX232变成232电平,至少能传十几米。
之前做一个项目,客户设备是私有协议,用这样单线变差分的方式传过时钟信号。
唯一的不足应该是485的阻抗是120Ohm,网线是50Ohm。阻抗不匹配

网友B:
传5M应该没问题,检查检查灯带电源有没有问题,还有附近有没有干扰源。比如其它开关电源,我遇到过其它开关电源干扰的情况。

楼主(2023-05-20):
不好意思, 后来发现,单端信号要供地才行, 不然都是乱的

网友C:
网线几百M读可以,串个2811的信号都不行?

网友D:
在远距离传输PWM信号时,你可以考虑以下方法来增强信号和减小衰减:  使用信号放大器:信号放大器可以增强信号的强度,帮助信号在长距离传输过程中保持稳定。你可以在信号源和灯带之间插入一个信号放大器来增强信号。  使用信号隔离器:信号隔离器可以将信号隔离开,减少传输中的干扰。通过在信号源和灯带之间添加信号隔离器,可以保持信号的纯净性和稳定性。  使用电平转换器:如果信号源和灯带之间使用不同的电平标准(例如3.3V和5V),你可以使用电平转换器来适配信号电平,确保信号的正确传输。  缩短传输距离:如果可能的话,尽量缩短信号传输的距离,可以减少信号衰减和干扰的可能性。  使用优质的网线:选择品质好的网线,特别是低阻抗和抗干扰能力强的网线,可以减少信号衰减和干扰。  增加信号频率:增加PWM信号的频率可以减小信号衰减对波形的影响。尝试增加PWM信号的频率,以提高信号的稳定性。

网友E:
将颜色数据编码后通过TCP或UDP发送出去,收到后解码并显示到ws2811,使用网线或WiFi都可以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