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的电源适配器如何给STC89C51单片机供电?

楼主(2023-03-31):
选用一个12V的电源适配器,然后用USB接一个电源稳压电路就可以了吗,需要保护电路吗,保护电路给怎么设计,有没有大佬懂啊啊 ZENO%``EF$VV(NN_63M$J8B.png

网友A:
1)两个电容连接错误, 电容都是需要正端接电源, 负端对地.
   这样串连到线路里面, 是不会正常稳压提供5V电压的.
2)7805 的接法也错了,要改为输入端接12V,输出端接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两个电容连接错误, 电容都是需要正端接电源, 负端对地.
   这样串连到线路里面, 是不会正常稳压提供5V ...

这样就可以了吗,输入端的USB外接一个12V的电源适配器

网友B:
1,买一个圆头DC插座,就几毛钱,别用USB插座传12V电。2,电路给你拿去先解决问题。私下自己用功学一些电路基础,起码要认识基本的元件以及特性,电容通交隔直应该懂。
3,勤学苦练多问。多问是好的,但是要先勤学多练,再问。

楼主:
怎么没人看啊,是我没有表达清楚吗

网友C:
错了!C?0.33uF要接到地()和C?10uF一样解法!USB的VCC和LM7805的1脚直接连,或串一个电阻

网友D:
USB改接到7805的输出端,输入端用DC插座连接12V电源。,
这样可以直接用手机充电头直连USB供电,高于5V的电源,从DC插座供电,以免误插

网友C:
输出滤波电容C6要根据输出电流大小调整!1uF容量太小!

网友E:
我也不太清楚,也许你可以在输出端加两个稳压二极管,电压选择就选你想要输出的电压就

楼主:
Details

/RST contains Output Pin and Power Pin objects (Pin U4-3,Pin U3-16,Pin U1-40)
这个又是什么意思,怎么解决啊

网友F:
7805看这个 STC8H 的掉电检测示意图,7805

网友G:
你这个也太能糊弄了,用一个器件首先要了解器件的基本用法,怎么输入,怎么输出,参数范围是多少?仔细看看再动手接线。不懂硬件的话,可以看看参考手册具体用法。电解电容一般作为滤波电容使用的话,正极接正电压,负极接地。 无极性电容不分正负,隔直阻交的基本功能应该要了解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