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元器件 这个bat1是不是可以 理解为两个2.5V的电池串联在一起的5V电源呀

楼主(2023-03-31):
这个bat1是不是可以 理解为两个2.5V的电池串联在一起的5V电源呀,搜了一下没找到,来求助了,感谢各位巨佬的答复

网友A:
这只是一种示意的画法,24v也只画2个电池中间画虚线,主要看标注电压。

网友B:
使用的时候修改电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只是一种示意的画法,24v也只画2个电池中间画虚线,主要看标注电压。

所以这个就是两个电池串联叭,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的时候修改电压就可以了

修改的值是单个电池电压叭,这个应该是两个电池串联叭

网友C:
主要还是看标注电压,这只是一个示意图